[工仪] 胜利VC9804A+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1-04-05):
此万用表完全可以用锂电池供电,锂电池在2.5v会自动断电

经测试电池电压到2.2V才完全开不了机。本人用锂电带升压到6V.测试没有必要升压电路。画了电压检测电路和开机电路图

经计算把R43改到5M欧姆。锂电池电压低于3.3v以下显示电池符号。如果不用此电路,13脚对3v电源接100K电阻。这样的话电池要到2.4v显示电池符号,到2.2v就关机,DTM0660工作电压2.4到3.6v。HT7533稳压集成块输入电压低于3.3V输出也在3.3V左右,低于3.3V输入和输出差不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A:
想不通为什么要改呢,感觉9v电池可以用好久

网友:
牛屎弄的规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通为什么要改呢,感觉9v电池可以用好久

普通9v电池包括普七号五号1.5v电池不好买又不环保,改装锂电池能用几年!环保又经济实惠

网友:
如此方正的牛屎第一次见!

网友B:
板子真干净!这个外观款式,感觉好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真干净!这个外观款式,感觉好山寨

这叫内秀

楼主(2022-02-20):
苏泊尔电压力锅50aFC8168Q底部5个螺丝拆了,就是打不开,请问那位大神知道如何拆!谢谢!

楼主(2024-05-26):
引用 楼主:
苏泊尔电压力锅50aFC8168Q底部5个螺丝拆了,就是打不开,请问那位大神知道如何拆!谢谢! ...

有卡扣的

网友:
以前我的9807A+电源开关不灵了,经常要按几下才能开机。 把它改成外接电池供电,然后在电源开关焊点那里改了一下, 结果开关机变成反的了-- 由原来的按下开机变成抬起开机,按下延时关机。 彻底解决了按钮开关不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