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6030拆解 修复没声音故障 换喇叭

楼主(2021-04-05):
照片都是装回去的时候拍的

等了3天新的喇叭到货 开始修复

声音正常了 收工

网友:
2g网络都开始逐渐停服了

网友A:
开机键还好用吗

网友:
经久耐用,还可防身。

网友:
有那么老的手机就算了,关键还能找到配件替换,楼主真是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还好用吗

开机按键可以用的

网友:
6030插个2.5mm耳机,当收音机天线,听听电台还不错。

网友:
一代神机,修的也是情怀吧

网友(2021-06-25):
我的第一台能上QQ的手机

网友:
这种机子无声音无非就是接触点氧化  刀片刮刮更健康

网友(2021-11-24):
哎,当年的6030,体会使用

网友:
曾经带FM的经典NOKIA

网友:
确实是一代神机,用了好多年,最后掉海水里,慢慢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