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rgodox infinity上的type-c接口问题

楼主(2021-04-05):
本人计划组装ergodox infinity。ergodox infinity原设计一边两个接口,一个type c母口,一个usb3 type a母口。考虑到type c终将一同天下,本着做一把传家宝的初衷,现有意修改为两个接口均为type C。阅读电路图时,发现ergodox infinity上type c接口如图所示:

ergdox infinity上的type c

ergdox infinity上的type c

而标准type c的接口定义是这样的:

标准type-c

标准type-c

infinity上tx、rx不区分正负,A2、A3引脚分别是tx1、rx1,在标准引脚定义里,tx、rx区分正负,A2、A3引脚分别说tx1+、tx1-。
另外infinity电路图上,似乎4个tx1汇聚与mcu的tx1相接,4个rx1汇聚与mcu的rx相接。请问正负tx引脚是可以相接的,还是可以不区分正负?如果将infinity上的引脚定义改为标准定义,应当如何连线?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迷惑了,ergodox infinity 不是键盘么?键盘是低速设备,为什么要用到那四对高速差分线呢?如果电路里用到了,那估计不是正常的 USB 协议,你就不能按照 USB 的官方引脚定义来考虑了

楼主(2021-05-31):
引用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迷惑了,ergodox infinity 不是键盘么?键盘是低速设备,为什么要用到那四对高速差分 ...

不知道啊,准备先做一把原装的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