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1080有源音箱电源问题。

楼主(2021-04-05):
家里的惠威1080kii08版,E牛出现噪音不得已需更换,前级tl084用7808稳压,打算用15v不知道行不行。原交流供电10v整流后实测是12.6v,18v整流后23v,按照1.414应该是14v和25v啊。

网友A:
测得的直流电压正常啊,1.414倍计算是在理想状态下,你还要减去桥式整流的二个二极管的压降。还有交流表和直流表的测量误差,是否带了一定的负载有关。最简单的假设:假如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只有1V。你通过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还能有1.414V嘛?一个半周内,要二个普通硅二极管导通都有点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得的直流电压正常啊,1.414倍计算是在理想状态下,你还要减去桥式整流的二个二极管的压降。还有交流表和 ...

你说得对,我等到了货,试试15v整流后的电压,看看用7812还是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