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块钱的铅酸电蚊拍复活

楼主(2021-04-05):
去年得某宝买了个电蚊拍,刚开始还好用,每天充半天电,拿出来啪啪啪10分钟,劲头十足。然鹅随着质量底下带来的后果就是续航几乎为0 ,啪啪啪也不带劲了,蚊虫见了我都笑我。
为此想办法复活一下电蚊拍的青春(包括我的自信)
使用材料如下,老年劣质电蚊拍一个,不知名18650一颗,废旧充电宝拆出来的充放板一块  齐活了直接开干。
电蚊拍整体构造简单而复古,就不展示了
简单处理凸头18650 刮一刮直接上锡,整上充放板,板子我为了节省空间,拆了USB  直接走线成果如图
已经提前拆了充电插脚,原本电路保留,直接上电就行了。
改完的效果很不错,5v持久电压,一直啪啪啪爽到
开孔随便开的,能用就行

网友A:
原来的电池加水啊

网友:
又可以愉快地啪啪啪了

网友B:
还是锂电爽,充一次电不知道用多久

网友C:
充电宝板再利用,板子会不会自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池加水啊

没用,这种小蓄电池我手头有全新的,充电久续航短,充满隔天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板再利用,板子会不会自保

这个板子最高输出5v2a  实测5v1.5a
足够用了,就是电芯比较差,白嫖来的,续航吊打铅酸没问题。

网友:
还有两个电池失效的拍子,有空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锂电爽,充一次电不知道用多久

未测试,不过肯定比铅酸强。持续啪啪啪爽翻

网友D:
拍子用久了是不是高压电容都会失效?

网友E:
锂电池没有保护电路,注意安全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没有保护电路,注意安全哟!

充放都由充电宝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子用久了是不是高压电容都会失效?

会,但是要很久了吧。相比起来电容周边的小东西更容易被击穿,原因是这玩意偷工减料省了不少东西。

网友F:
也改了18650电蚊拍,用4056板,不过充电开口挖在圆筒边而不是在底部,充电指示灯用导光板把光导到壳上,
导光板是在些老猫拆下来的,修剪成合适长度条状,在指示灯垂直方向壳上挖个孔,塞导管条固定住。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身边几个拍子都换成18650了,东北城市室内由于纱窗严密进来蚊蝇的数量稀少加上闹蚊子的时间也较短,好的电池每年充一次电就够了。

网友:
坏的都改了,一兩年不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改了18650电蚊拍,用4056板,不过充电开口挖在圆筒边而不是在底部,充电指示灯用导光板把光导到壳上,
导 ...

我省事的多,直接对应开孔偷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