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T的TLC盘能开出多大的SLC用,寿命能迏到多少?

楼主(2021-04-05):
大佬们!
1T的TLC盘模拟能开出多大的SLC用,能否开出128G?寿命能达到多少?还是原盘的寿命吗?

网友:
....还有这种姿势?

网友A:
如果TLC闪存支持SLC模式,开卡软件也支持开SLC模式,那么SLC模式容量约等于三分之一TLC容量。寿命看闪存datasheet,例如镁光B27闪存,TLC Endurance:2000P/E, SLC Endurance:40000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TLC闪存支持SLC模式,开卡软件也支持开SLC模式,那么SLC模式容量约等于三分之一TLC容量。寿命看闪存dat ...

速度提高可以理解,但寿命延长不好理解。
TLC模拟SLC时,四个TLC位相当于一个SLC位,数据写入应该是4:1呀。这是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提高可以理解,但寿命延长不好理解。
TLC模拟SLC时,四个TLC位相当于一个SLC位,数据写入应该是4:1呀 ...

SLC :1 MLC:2 TLC:3 QLC:4

寿命的话你参考下SLC/TLC NAND 的实现原理也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提高可以理解,但寿命延长不好理解。
TLC模拟SLC时,四个TLC位相当于一个SLC位,数据写入应该是4:1呀 ...

寿命与纠错难度有关。TLC写入数据000、001、010、011、100、101、110、111。SLC模式写入数据000、111,(001~110)不用写入。TLC模式下最低也要用LDPC纠错。SLC模式下普通纠错就行,最低要求60-bit ecc,这个要求SN2246EN也能胜任。

网友B:
TLC的SLC模拟容量大概1/3-1/2 这个可以通过固件调整吧/但是写入放大是个问题

网友:
SMI主控开TLC都有模拟SLC算法,但是模拟SLC容量具体大小和固件是相关的(其实应该说和颗粒相关),IM系颗粒应该都是可以做到全容的三分一;3D制程的东芝、三星、HY也差不多;但是2D制程的东芝、三星、HY大部分都是每120G配3G模拟SLC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C的SLC模拟容量大概1/3-1/2 这个可以通过固件调整吧/但是写入放大是个问题

写入放大是因为先用slc模式写了,然后读出来再进行tlc模式写入,lz的意思是永远当slc用。。。

楼主:
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吗?
模拟SLC速度一定非常快。但主要是寿命和可靠性这方面没有直观或可靠的数据支撑。因此非常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吗?
模拟SLC速度一定非常快。但主要是寿命和可靠性这方面没有直观或可靠的数据支撑。因 ...

不是你想开SLC就能开的,开卡软件支持才行。拢共才3~4个型号的闪存有软件支持开slc模式。寿命看闪存说明书就行,二手闪存的寿命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