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万用表锂电升压模块3.0版本

楼主(2021-04-05):
HW-357 版本3.0
充电&升压板细节如图,PCB采用双层设计
设置输出电压9伏特,可调电阻顺时针电压减小,且行程微小
空载电流达343微安0.343毫安(相当于万用表关机电池放电)与PL2628官方手册此空载电流一致
临时模拟给万用表升压供电
万用表的工作电流近似1.25毫安(处于电压档),模块开始出现电感啸叫声
万用表开背景灯时工作电流近25毫安
我想将充电,升压两个独立部分分开,PCB一分为二,分开有利于布置USB充电口,用美工刀可以吗?要领又是什么?
希望捷配5.1免费券能及时发放,PCB我都已经画好,盼望早日做出空载电流0.5微安的新模块,届时,再汇报

网友A:
对测试精度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测试精度有影响吗

无法评估精度,因为,搭建的是临时的万用表升压供电,到处都是鳄鱼夹
不过,万用表一开始工作,模块的电感就滋滋响,心理上有点不爽

网友B:
3颗磷酸铁锂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颗磷酸铁锂搞定

各有优缺点
铁锂三串,优点无干扰,无升压模块自耗电。缺点,即使采取三节电池盒,亏电要打开表后盖,三节体外受精,哦!是充电。
一节3.7升压缺点很多,商品模块自身耗电0.3毫安,可能影响精度,电感工作有滋滋声,唯一最大优点,可利用无处不在的手机充电头USB充电

网友:
充电和升压两边是独立的,切断bat+旁边的那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老五升压充电一体板3毛。
升压8.4,自己可以改到9v。不过没必要。
充电4054,500ma。

何必搞这么复杂

网友C:
老五升压充电一体板3毛。
升压8.4,自己可以改到9v。不过没必要。
充电4054,500ma。

何必搞这么复杂

关机静态电流太大

网友D:
我见过的,最牛的方案,把表改成3.6v供电的,直上单节锂电池,什么充电,均衡,升压,干扰,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五升压充电一体板3毛。
升压8.4,自己可以改到9v。不过没必要。
充电4054,500ma。

同意,其实,阿宝上都是通用升压板,不是万用表专用的,所以,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的,最牛的方案,把表改成3.6v供电的,直上单节锂电池,什么充电,均衡,升压,干扰,都是浮云! ...

求帖子链接,学习

网友E:
找到升压板的使能端口,关机耗电直接到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升压板的使能端口,关机耗电直接到微安

你好
使能引脚能找到
你有具体实施方案吗?
是利用三极管方案吗?
还是更简单有效方案?

网友:
这个不是万用表专用的,十年前我就用了一种,关机后无负载时,静态电流微安级,几乎不耗电……

网友(2021-08-07):
两个串联锂电一年都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