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池过放的运动果汁杯---搅拌器

楼主(2021-04-05):
刚好要用到,充电没反应。。。。

拆开,套娃设计

检测开关

电机,看这线就知道挺猛的

电池应该有2个的,缩水了一个

NCE2060k MOS管

4056充电芯片,应该限流了

跟另外一颗锂电池并联3秒,串个万用表测量电流5a左右,然后断开,重复3次,电压恢复到2.5v左右,插上有反应了

至于为啥要拆开激活电池,其实不管它直接充一晚上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怕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无反应,第二天就要用到。。

网友A:
看板子肉挺多的,用料不错,采样电阻竟然是2毫欧的

网友B:
发到了音响区就离谱

网友:
用啥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到了音响区就离谱

点错了555,版主改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肉挺多的,用料不错,采样电阻竟然是2毫欧的

采样电阻应该是用来检测堵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