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番茄钟计时器,发现好像装不上去了

楼主(2021-04-05):
打铃声音太短了,想看看能不能调长一点,拆开发现不会装了

网友:
拆表,胆大,发条崩了!!家里的啥我都敢拆,就不敢拆表。。。

网友A:
拆了好多表 就是好奇这个弹簧怎么盘上去的

网友:
楼主既然这样 可以diy个上发条的工具了,参考论坛里的手表维修大师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好多表 就是好奇这个弹簧怎么盘上去的

有专用工具盘发条的。拆表都需要先把发条能量完全释放后再拆,否则必崩

网友:
头次见到正反式连体双漩涡发条,结构类似机械手表擒纵机构马轮飞轮等。一些倒计时机芯和玩具车齿轮箱,发条盒有一个缺口,把弹簧伸出缺口,慢慢拧入上紧,固定好发条轴安装齿轮。延长时间通常增加飞轮重量,重量太大会增加太多摩擦力,导致中途偷停不走。

网友:
我的装是能装回去,就是不响了

网友(2021-07-14):
给儿子买了计时写作业的,结果第二天就坏了,不满24小时,哎,装不回去了

网友:
想起了抖音上说的:来时好好的,回、回不去啦。。。。

网友:
给孩子定时买电子的,显示数字,要定多久定多久,几块钱包邮,还送两节电池,

网友:
有电子带显示屏不用,用这种垃圾机械计时器了。

网友:
虽然有点杯具,但我已经笑出声了,谢谢LZ

网友:
我也想把铃声弄长一点,也是不成功,一根发条兼顾走时和打铃,不知能不能调出长点的打铃时间。
这玩意需要小心把发条盘进盒里,再小心的装齿轮与摆轮,特别是摆轮很脆弱,弄坏了就废了。

网友(2021-12-23):
那两个小零件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