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听说有假内存,现在国内能生产假内存吗?

楼主(2021-04-05):
好像能生产内存的厂家就那么几个吧,怎么还有假内存?

网友:
洋垃圾拆机片,重新磨片打码的。

网友A:
真能水,有山寨U盘固态当然有山寨内存,

网友:
拆机颗粒,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能水,有山寨U盘固态当然有山寨内存,

山寨U盘可以拆ssd颗粒,内存拆谁的颗粒?
u盘可以扩容,你见过内存可以扩容的吗?
啥叫水?你以为自己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U盘可以拆ssd颗粒,内存拆谁的颗粒?
u盘可以扩容,你见过内存可以扩容的吗?
啥叫水?你以为自己很 ...

内存当然能扩容,只是你不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4310569/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U盘可以拆ssd颗粒,内存拆谁的颗粒?
u盘可以扩容,你见过内存可以扩容的吗?
啥叫水?你以为自己很 ...

损坏的内存不代表上面的颗粒也损坏,有些只是PCB电路或者金手指损坏,或者说颗粒已经出现坏块但没到报废的程度,这时就可以将这些颗粒搬到公版的内存空板上,回收颗粒拼起来的“新内存”电路稳不稳定另说,但因为颗粒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读写错误而导致蓝屏,时序也因为颗粒质量上不去,而这些二手颗粒的回收是一个成体系的市场,不能因为你不知道就说不存在吧?

网友:
cpu还有假的呢,你不会以为中国能生产intel的cpu吧

网友:
首先这个价”假“,看你怎么定义,含几个档次,如果”水货“也算,那假内存在某些方面可能比真的还好,如果是有山寨别人的内存模组晶元,那就不存在假内存,因为大陆迄今为止,除了合肥长鑫之外,没谁能国产内存模组晶元,拆机颗粒、白片、黑片、打磨片这些,某些正牌的内存厂商甚至也可能用的。

网友:
假内存有低频率冒充高频率,拆机芯片冒充原装芯片,拼装内存冒充原装内存等等,现在可以买到全套的PCB板子、散热马甲、全套刷固件工具,去废品站买点烂条子就能自制内存了。

网友:
有好多啊。
最早的SD内存就有二次打标的现代内存条。
后期出现的服务器4位内存搬板的AMD专用DDR2条。
现在的垃圾点回收内存重新搬板的DDR3内存条。这些都算假内存。
但是又不是不能用。所以要看这个“假”是怎么定义了。

网友:
参考假冒金士顿、假冒海盗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当然能扩容,只是你不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4310569/

我说的扩容是指实际只有2gu盘,显示32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扩容是指实际只有2gu盘,显示32g

有点常识好吗,内存按你那种扩法,开机都成问题。
自已百度一下刷Spd。

网友:
黑片呗
不是什么复杂的活儿

网友:
防不胜防啊

网友:
用台风和RW-Everything,我就自己搬过颗粒,把两根4g的合并成8g的,这活不好干,贴16个颗粒,忙活一下午,头都晕了

网友:
我就想问问 国内的 DRAM/NAND 到底"自主"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交易区就有人收坏内存。
假内存可能工作不稳定,导致程序出错。也有楼上说的刷spd,ddr4内存的频率很多,可能标注的频率不能工作,冒充高频内存。
主板厂会测试内存厂送来的内存,制作兼容表。

网友:
制假王国可不是凭空掉落的。制假也是需要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