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黄花电烙铁修复之尴尬维修

楼主(2021-04-05):
『X折腾』黄花电烙铁修复之尴尬维修
于坛友处收的一把烙铁,因手里没有这类,想收一个便捷使用。
坛友卖M币的,刚好一直想拥有一把,就收了

看内部也不知道是不是仿的,主要便捷携带就行

得先出海了旋钮才能拉出电路板

拆开,表示烙铁芯正常,接地正常。

原焊点也是比较渣的

开始怀疑是这个电阻,但是拆下来测量又是好的

编码器也是正常

所有元件都测试了,芯片也更换了

看焊点就知道我动过哪些元件

最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最后换了输入线。。正常使用了。
好尴尬。。不过测了一下功率还是蛮足的,修好蛮久了,记得好像是45W左右。
到可以焊接的温度大概要将近1分钟左右。
还是T12好用。。

网友:
支持各种折腾。

网友:
确实尴尬。啥都换完了才发现是最简单的故障。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尤其是黄花这种品牌的

网友:
60w,以前搞维修时用过,发热芯上也标着60w。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保险,再看线

网友:
这烙铁你用一段就知道了。加热头里面容易氧化变渣,我有个,原来想改个936的头子,量了一下尺寸不行,黄花的加热心粗。干脆扔了。

网友:
GT标当然是仿的,不过无所谓的,907的电路不复杂,仿品的电路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元器件可能换一个品质,发热芯质量也差不多,我原装907都是换山寨芯

网友:
现在的主力就是这个黄花907,功率应该是60w。准备去折腾936、t12了,家用一年用不了两次

网友:
我一般就先量线,再检查线路板

网友:
这个也好作,外出携带方便。。。。

网友:
原谅哥不厚道地笑了

网友:
我有一把小心烙铁带电焊接小芯片容易损坏芯片,调温旋钮容易损坏200度和最高温度450度容易连通。想调200度转的力气大了她会直接变为4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尤其是黄花这种品牌的

这个不是正宗黄花

网友:
也有一个,60w的

网友:
老师傅出了新问题:lol:GT这个我也买了一只外热的,比正宗货要便宜,电位器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平时常常有这样的遭遇,这个黄花虽然不如t12方便,但外出就体现出价值了,便携性很好所以许多做工程的小哥人手一个。

网友:
以前业余玩电子的时候用的907,后来从事相关工作了,单位配的936,最后自己掏钱买的T12。算是越来越烧了。

网友:
这个是假货。。。。

网友:
说真的,这个黄花真不怎么好用!小焊点吧,加热慢。大焊点,焊不动。唯一个好处,就是能恒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