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nw841开卡错误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

楼主(2021-04-05):
认盘不能格式化,有能开的工具吗?

网友:
颗粒虚焊了?

楼主:
不知道唉,进正常进系统,能复制删除文件,但重启后文件又恢复原样。

网友:
颗粒ID报一下

网友:
单颗粒384G的/估计你开卡设置错误吧/先短接成1024再AUTO识别颗粒型号/盘容量设置360G或者320G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