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放假在家折腾一下三星第一代3D V-NAND K9PKGY8S7M

楼主(2021-04-05):
K9PKGY8S7M这颗粒是三星第一代3d nand flash,官方说是24层3d v-nand mlc,第一款使用这种颗粒的固态盘是845DC PRO,官方宣传其800G的型号写入寿命是平均每天全盘写10次能用五年,折算过来这颗粒有接近1.5万的PE,一直都有折腾一下这颗粒的想法,奈何一直都找不到。刚好最近发现某老板那里有卖,于是搞了4颗回来。4贴316的58h板子找了好久都无果,无奈只能上转接贴了。焊接过程就略了,以下是焊好后的效果。(这块58h板原来是上8贴nw913搞1t的,后来拆了颗粒作其它用途,原来两颗512m缓存也就懒得拆了)

以下开卡后及坏块分布

例行ASSD跑一下分

跑圈

跑圈的话,写入450+到300+再到450+这样来回跳,感觉就是slc缓存没关一样。
请教一下论坛大佬,58h开三星3d颗粒如何设置完全关了slc缓存呢

网友:
你是怎么开的?可否提供下参数呢

网友:
58h好像除了BOKB,其他的满32CE都能做到写入平均400吧,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
3D MLC 只能在2258H上用/速度还是很猛的啊/速度问题估计是固件BUG吧

网友:
真厉害这个颗粒参数都被你研究出来了,应该是全网第一,具体能提供一点开卡方向吗?手里也有4颗放了一年还没开出来!

网友A:
刚刚才开了它哥K9PMGY8S7M:lol:正在跑RDT!!

楼主:
更新一下设置图
昨晚又研究了一下,怎样改设置改参数都关不了slc缓存(跑圈过程掉到300+时,如果暂停几分钟再继续跑速度又会上去450+几秒钟,应该就是slc缓存造成的,或者是固件问题了)。
顺便这颗粒是1CE1DIE2PLANE,8K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才开了它哥K9PMGY8S7M正在跑RDT!!

PMG是V3第三代啊,准确说应该是弟弟吧

网友:
又出了一个牛逼人物,,加油干

网友:
颗粒直接涨价了

网友B:
K9UMGY8SCM 这个三星颗粒怎么开呀?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K9UMGY8SCM 这个三星颗粒怎么开呀?求教

发这颗粒ID上来看看,没有ID不知道是什么颗粒啊

网友C:
颗粒不能乱涨价的,,得慢慢来

网友D:
试一试调VCCQ到3.3v电压开交错,开卡成功格式化后把电压调回1.8v,三星有的颗粒是这样开不掉速,k9umgb8s7a这样开也不会掉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设置图
昨晚又研究了一下,怎样改设置改参数都关不了slc缓存(跑圈过程掉到300+时,如果暂停几分钟 ...

大佬,好利害~
跑圈时,停下来,会将SLC CACHE内的资料释放至TLC,等一下,有容量了,速度则又跑上去SLC CACHE。

若要关掉SLC CACHE,你试著以下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试调VCCQ到3.3v电压开交错,开卡成功格式化后把电压调回1.8v,三星有的颗粒是这样开不掉速,k9umgb8s7a ...

还有这样的偏方吗有空试试,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颗粒不能乱涨价的,,得慢慢来

方老板总算是脱离苦海了,这个颗粒吃灰了多久了,当时买这批颗粒钱的利息都不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老板总算是脱离苦海了,这个颗粒吃灰了多久了,当时买这批颗粒钱的利息都不少了吧! ...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颗粒ID上来看看,没有ID不知道是什么颗粒啊

大神您看看ID,我不知道哪个是ID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MG是V3第三代啊,准确说应该是弟弟吧

第一代,256g单颗,所以说是它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