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花接木更换罗技滚轮胶皮。

楼主(2021-04-05):
因为是白色不耐脏,结果用洗衣粉一洗就烂了。

虽用热熔胶代替好很多,但还是不完美。

捡到一个山寨鼠标,目测滚轮正合适,开搞。

扒掉胶皮的光栅轮的独特结构

果然轻松装上,塞上橡皮筋填充防变形跑偏。

装上后发现很合适。

不对比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A:
你这不是乱套吗?难怪三千岳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乱套吗?难怪三千岳母

你真有才。

网友:
罗技是不是质量太好了?想坏也难
我摆摊卖10元一个

网友B:
罗技的鼠标去年坏一个,今年坏一个。都是左键变成双击了。

网友C:
逻辑滚轮都是通用的 网上有大量散件卖 以前买过5快一个

网友D:
是的,很多通用的
反正拆了个戴尔款的滚轮,直接装518上了,完美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滚轮都是通用的 网上有大量散件卖 以前买过5快一个

5块加送费再加点钱够买一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的鼠标去年坏一个,今年坏一个。都是左键变成双击了。

很好修的,第一次拆开打磨下微动能坚持很久。
第二次只能换微动。
这鼠标14年的产品左键右键都坏过。左键打磨过三次不能再磨了所以换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很多通用的
反正拆了个戴尔款的滚轮,直接装518上了,完美通用

我换的是胶皮,不是整个滚轮,真不好找。
同样是编码器,双飞燕,新贵等好几个牌子都不行,只有这山寨鼠标合适。

网友:
恩恩,因地制宜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对于鼠标这种东西,换微动、编码器都不算事,修修补补可以用N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的鼠标去年坏一个,今年坏一个。都是左键变成双击了。

在这里来说不算坏,都换成自己喜欢的微动了。

网友E:
我直接用热缩套管搞掂

网友:
我的罗技鼠标左键失效了,昨天刚换完,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用热缩套管搞掂

你这方法理论上可行,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E:
效果不错的,就是鼠标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不错的,就是鼠标脏了点

感觉小了一号,应该再加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