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的8角25问题,卡在rest cpu 一直转圈

楼主(2021-04-05):
卡在rest cpu 一直转圈,请教下,背后那个25芯片该写什么文件?

网友:
这种盘碰都不要碰!!!

网友:
这个问题很久了

网友:
25f04  看标识应该是个 FLASH存储器

网友:
大头46xt+苹果字库的方案,目前应该没有工具能开出来。

字库可以拆下来上安国。

网友:
我也有两片本盘,太鸡肋了。做U盘又用不上

网友:
SPI内容我有,用ch341a写入就行,但需要专用包配合才能开

网友:
拆了做U盘/你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