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水星无线网桥MWB201 拆机

楼主(2021-04-05):
型号:水星无线网桥MWB201 版本V3
           2.4G网桥速率300M一公里套装

松掉2颗螺丝就可以抽出来
支持DC和简易poe供电。
两个百兆网口 旁边有个拨动切换主网桥和子网桥的开关

外壳和电路板大小

定向天线,就两片铝片,估计在9dbi左右

电路板面,cpu:MT7628KN 闪存1MB的 还有个供电芯片

下图是运行状态隔两面墙 随便放

网友A:
卧槽,这水星的网桥真的水啊,还不如一个20的百米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水星的网桥真的水啊,还不如一个20的百米生活

大道至简,用起来没问题  带两个500W的摄像头最大码率测试了两天没问题

网友:
这个能发射多少米的?都没个功放,感觉有点水啊。

网友:
有客户端模式吗

楼主:
有,可以接受普通的信号

网友(2021-11-08):
请问初始密码多少?

网友(2022-12-12):
如果我要给这个网桥外接一个八木天线
引出线应该焊接到那位置了。

网友(2023-04-15):
这个拨动开关就是说可以选择发射和接收两个模式用

网友B:
两个摄像头距离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摄像头距离多远?

直线距离500米左右。中间有一些树木遮挡,稳定运行2年了

网友(2024-10-22):
楼主    反面也来一张照片    再   分享一下固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