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有坏道了,求定位坏道处文件名的方法

楼主(2021-04-05):
用DG扫描出了几个坏道,有准确的柱面号、LBA号,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文件,因为硬盘上的文件很多,想直接找出文件名,建个目录把这些占位坏文件放进去,这样就不必大量备份、分区、恢复文件。求方法。

网友:
没用,如果是物理坏道,周围的几圈都会存在风险,要屏蔽一个区间,最少是第一个坏道到第二个坏道之间的部分都容易出问题.现在硬盘这么便宜,没必要用坏道盘了

网友A:
直接修复坏道,坏道的数据会变成0字节,或者无法打开的文件,或者文件修改时间变成最新时间

你直接搜索最新的文件排列就行,看文件夹修改日期排查

网友B:
我硬盘也有几个坏道,  我把坏道 前后几个柱面 划分出为一个小分区, 然后隐藏起来。

如果按你这样只处理坏道的文件,   附近的 也会跟着坏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硬盘也有几个坏道,  我把坏道 前后几个柱面 划分出为一个小分区, 然后隐藏起来。

如果按你这样只处理 ...

盘上都是电影,电影至少都是G级的大文件,坏道只有少数几个,估计只有2-3部电影受影响。所以打算用坏文件占位法。硬盘太大了,导数据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复坏道,坏道的数据会变成0字节,或者无法打开的文件,或者文件修改时间变成最新时间

你直接搜索最 ...

变成0字节,那么这个文件空间将会放出,不能实现坏文件占位功能了。就没有一些软件能够直接根据柱面号给出文件名的?

网友:
坏道不等于坏文件,别乱搞

网友C:
不要修,也不要擦除,我就是3个坏道,擦除一下变成2500多,跟着直接丢固件。像楼上说的,把区间划分,屏蔽了看看效果,还有一定要把文件全部备份再搞

网友:
1、如果只有几个,并且以前没有,用软件扫描一下,重映一下就行,没有什么影响。
2、如果有很多很多,把能用的数据都复制出来,根据开始结束LBA计算容量,通过分区操作给分出来,再把坏分区删掉。

网友D:
我用的是笨办法。比如这硬盘是100G的,然后你扫描到78%出现坏道了。一直到90%,后面又是好的了。那么我会先把这个硬盘清空格式化,然后先用winhex新建一个77G的文件,然后再建立一个13G的文件,剩余的空间再单独建立一个文件。然后把中间这个13G的坏道所占用的文件隐藏下,其他两个文件删除。这样你在这个硬盘上操作就只会占用到好磁道了,这是对于那些需要硬盘大容量不分区的方法,最保险的方法是按比例多分区,隐藏有坏道的分区就好了,但是比例一定要多调整的,最好你划出的坏道文件的比例要增加一部分,防止好坏磁道临近区域的访问,想当年我用这个方法把我的13.5G的硬盘整成了8G多,一直用到后来就没再增加过坏道,直到我在淘汰换了新电脑…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我都明白,如果是个没有重要数据的空硬盘,我会这么做,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满的、很多文件的硬盘,备份数据至少要10个小时。仓库盘不想分区,有几个坏道在中间,很麻烦,所以用坏电影占位法是最简单的,楼上有个兄弟用13G文件占位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笨办法。比如这硬盘是100G的,然后你扫描到78%出现坏道了。一直到90%,后面又是好的了。那么我会先 ...

这个我有点不明白,你如何保证77G文件,不会刚好占用部分坏道?你无法控制写入目标柱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点不明白,你如何保证77G文件,不会刚好占用部分坏道?你无法控制写入目标柱面。 ...

所以要把你的这个盘先给格式化。这样这个盘就相当于空白盘,创建新文件的时候,是按物理顺序依次往扇区内写入的。这是机械硬盘的写入原理吧,因为扫描坏道的时候也是按照物理顺序依次扫描的,但是如果不是空白盘儿是有文件的话,他会乱序随机写入的,咱们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
电影文件肯定受影响了,先播放试试,如果快进全程无问题那就没在坏区,如果卡顿死机乱码,就不要了。能复制出来的就先复制出来。

网友:
硬盘坏了建议更换了。实在要用,可以把坏分区单独隔离隐藏,不过也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E:
看一下扫出的坏道在几柱面,每个盘的开始柱面是多少,然后大概推算一下,我那个有一个坏道的盘在坏道前后共划了差不多10个G做空白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修,也不要擦除,我就是3个坏道,擦除一下变成2500多,跟着直接丢固件。像楼上说的,把区间划分,屏蔽 ...

哈哈,干过同样的事,原来还能用,弄完直接挂了

网友:
现在硬盘也不贵 建议换硬盘吧 把坏硬盘做备份 主要文件全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扫出的坏道在几柱面,每个盘的开始柱面是多少,然后大概推算一下,我那个有一个坏道的盘在坏道前后共 ...

我并不是想问如何屏蔽坏道,而是想知道,如何知道坏道处占用的文件名。这个大文件一般持续几个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想问如何屏蔽坏道,而是想知道,如何知道坏道处占用的文件名。这个大文件一般持续几个G。 ...

fastcopy 拷贝出去,坏文件直接会在下方列出来。
20年前用fbdisk重新测试分区(深山红叶启动光盘中的一个小工具,专分坏盘),笔记本盘加个壳子,废物利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