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车载警报喇叭安防提示喇叭12v15w

楼主(2021-04-05):
之前老五那捡的

通电就啾啾啾响,效果还挺好5v就已经挺响的,12v有点惊心动魄了
内部结构比较简单

电路板特写

现在想加个驱动板支持音频输入,有没有什么合适的(15w)方案推荐一下

楼主:
上次没拆完,补上,里边是线圈震膜

今天有空把TDA2030A加上去试了,声音还是挺大的,外边的共鸣腔装上声音还得大一倍全损音质听音乐是不合适的,不过也能听清歌词,当扩音器喊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玩意不适合听音乐,输入音频的话,即使加了功放,输出声音依然很小的

网友:
加一块数字功放板就可以(不用选立体声的。单声道的就行)。如果对输出功率什么的不清楚,可以问问卖家。

程序自动白屏、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适合听音乐,输入音频的话,即使加了功放,输出声音依然很小的 ...

不听音乐,就是想能不能搞个扩音器,监控喊话用

网友:
没看到声音芯片,难道是三极管自激

网友B:
这个讯响电路是双管自激震荡,很响的,但这种喇叭只适合报警电路(失不失真无所谓),做功放不适合(无论是音乐还是喊话都不适合)。

网友C:
这喇叭不是压电陶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讯响电路是双管自激震荡,很响的,但这种喇叭只适合报警电路(失不失真无所谓),做功放不适合(无论是 ...

买了块TDA2030A的板子,等到了试试实际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喇叭不是压电陶瓷的吗

不是,这个里面也是动圈的,只不过震动膜异常的硬,我手头两个,都是震膜巨硬无比的

网友:
这货我也有一个,上电试了一下,声音大得吓人

网友D:
这种喇叭可能属于工作在信号与音膜共振状态,接音频信号怕是没好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听音乐,就是想能不能搞个扩音器,监控喊话用

可以当喊话器用的,也可以听音乐,特点是声音巨大,缺点是没有音质可谈,车上广告那种喇叭就是这样的,我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喇叭可能属于工作在信号与音膜共振状态,接音频信号怕是没好效果。

对的 这样很小功率也能出很大声音,但是播放正常音频信号,估计频响太窄无法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