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撿回來的電信光貓路由天翼 TEWA-700G-68488-25L95

楼主(2021-04-05):
天翼 TEWA-700G-68488-25L95

電源輸出12V 1A
正面

底部

主板T41_68488DA_V2_11 粘了一大一小的小小的鋁片散熱片

wifi芯片 BROADCOM BCM43217KMLG,不知道有沒有信號放大功放
cpu BROADCOM BCM68488KFGB
應該都是博通的,熱量比較大,希望能刷

底部比較少零件

网友A:
贴牌天邑的?
我这有一台是华为的,电信去年强推千兆网送的,信号差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牌天邑的?
我这有一台是华为的,电信去年强推千兆网送的,信号差的一批 ...

运营商给的光猫,只要纯桥接稳定就行,多台设备上网,还是交给路由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