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怀旧之~20年前的掌上电脑~联想天玑820e [更新龙珠芯片开盖图]

楼主(2021-04-05):
【背景】
偶逛咸鱼, 觅得20年前的掌上电脑 联想天玑820e, 年代久远, 无法开机, 遂, 拆之~

【正文】外包装盒 中规中矩

打开第一层 左右两边2根 串口连接线(装箱清单里就一根)

上位机安装盘

装箱清单和合格证

皮套

主角登场
未知原因 已经不能开机, 所以没有拍到开机界面

顶部开关机按键 和 红外收发窗口

侧面收纳笔

另一边 光秃秃

开拆...
四角四颗螺丝, 后盖有卡扣. 主板4颗相同型号螺丝固定

主板:
左边2颗Flash, 查不到啥资料, 中间 K9F1608W0A 是 2MBytes NAND, 右上角红外收发管, 下面的芯片未知

中间部分:
LP62S2048X: 256KB RAM, 旁边一个空位, 估计是能升级的,
中间的大家伙就是摩托罗拉的 龙珠 了, MC68EZ328, 不知道集齐7块能干嘛~~
右边排线口 长的是LCD+背光, 4pin的是触摸屏.

下部分:
没啥了, 一片324运放, 右边一个大电感那部分猜测是背光升压电路, 这个用的是EL背光
左下角232接口芯片

反过来看, 液晶的 SEG 和 COM还是分开的, 液晶背面淡绿色的就是背光片, 现在已经不用这种形式的背光
PCB反面到处是测试点的标号

按键部分.

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 掌上电脑的架构已经趋于稳定, 集成度相较之前也有提升, 该集成到一起的都也差不多做到一起了, 也就是 CPU+ROM+RAM 几大件了,
液晶屏还是单色/灰度 液晶, 分辨率160x160,
说明书后有一张硬件规格说明

以上!

--------------分割线--------2021/04/06 更新----------

今天偷偷利用公司的激光打标机, 试一下开盖

Flash (猜测是固件ROM)

RAM:

左边的74门电路, 右边的三星的NAND

龙珠~

但是实际效果很差, 芯片晶圆表面一层始终去不掉, 又偷偷地用了公司的显微镜看了一下 龙珠
表面一层还是去不掉

所以 又 偷偷 地用激光 加大功率打一遍

哦, 烧得不如之前, 彻底报废了

PS: 之前的绑定线 看着还是金线

以上.

网友:
以前也有过1个,有点鸡肋,卖掉了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WinCE系统啊,当年还有个Palm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WinCE系统啊,当年还有个Palm系统。

这是个16MHz的龙珠,wince想都不要想了

网友:
我原先有个原价1680元的商务通,   后来嫌占地方, 扔了。

网友:
才发现,原来天玑820这种东西早就有了

网友:
摩托罗拉当年牛的一比,龙珠也是明星处理器

网友:
这东西也没有个后备电池,换电池是不是啥也没有了?

网友:
当年有一台一天玑800,换了一次触屏就要几百块,后来又坏了,换不起了。

网友B:
搞不懂这东西有啥用。
2001年还用软盘,也是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这东西有啥用。
2001年还用软盘,也是醉了。

2001年软盘使用还是很普遍的,也许是你年代代入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1年软盘使用还是很普遍的,也许是你年代代入错误了。

2001年软盘很常见的,那个时候能装下这三张盘东西的U盘(4MB~8MB)得卖好几百块的呢,拨号上网很慢很贵,联网下载驱动基本上是幻想+奢侈,那个年代分发软件是软盘和光盘的天下

网友:
你这个拆机工具牛逼普拉斯

网友D(2021-07-22):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这东西有啥用。
2001年还用软盘,也是醉了。

当时软驱是电脑标配。光驱还可有可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用的WinCE系统啊,当年还有个Palm系统。

以摩托的龙珠性能,跑CE能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1年软盘使用还是很普遍的,也许是你年代代入错误了。

已认真回忆,2001年软盘确实使用普遍,但光驱也是标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软驱是电脑标配。光驱还可有可无的。

2001年软驱确实是标配,但光驱也是标配了,97年后配电脑光驱就差不多标配了,再往前则光驱是奢侈品。

网友:
激光能量太强,估计蚀刻的表层集成电路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网友(2023-09-28):
这个不是富士通贴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