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五位半六位半万用表的温漂多少才算合格?

楼主(2021-04-05):
请问一下各位五位半六位半万用表的温漂多少才算正常 合格?

网友:
要说是否合格,就得看厂家手册规定的温漂,符合就是合格的!

楼主:
一般厂家标多少?1- 10ppm/'C ????

网友:
以日置3237  3238  3239为例,

楼主:
我做的这个表把分压电阻换成了家当的1776  用做的100伏电压基准 温度大约每升高1度 电压就会高1mV多一点 温漂大约12pp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