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从废弃的沙盘上拆下个电源,行家给看看,怎么接线?

楼主(2021-04-05):
从废弃的沙盘上拆下个电源,行家给看看,怎么接线?
只看到两个蓝色那里是标的220V AC,可是另外两对线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另一侧测不到电压?

网友:
看着像是电子镇流器。

网友:
这个就不用麻烦行家了。日光灯电子镇流器,黑色两两一组接灯管两侧灯丝。

网友:
电子镇流器而已,没什么用了

网友:
对,电子镇流器一枚

网友:
电子镇流器电压很高的,用什么测的?不怕烧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