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低成本的暗夜精灵2pro改装水冷

楼主(2021-04-05):
作为新手,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记录,中途可能有的忘记了拍照,还请见谅。
第一次改装笔记本水冷,也只是在网上看他们的教程大概了解了一下,于是就傻乎乎的自己去改装了。
声明:
电脑改水冷有风险!一定三思而后行!本帖子仅供参考和交流!本人不承担任何人私自改装的风险!
电脑改水冷有风险!一定三思而后行!本帖子仅供参考和交流!本人不承担任何人私自改装的风险!
电脑改水冷有风险!一定三思而后行!本帖子仅供参考和交流!本人不承担任何人私自改装的风险!

过完年后发现自己的电脑散热好差,毕竟也是三年多的笔记本了,先说说配置,cpu是i7-7700hq 显卡1050ti 内存16G 2400(貌似最大能32G,太穷了没再升级)512的m.2固态 1t的机械(开机十秒内必能进系统,自己某宝买的杂牌固态,效果感觉比其他的名牌都好使,关键是便宜哈哈哈哈)还有显示器,去年换的高刷屏,不得不说某东方的屏很不错,500块就能用上144hz 100%SRGB、99%adobe的屏真爽。
不过随着电脑的使用,总觉得笔记本的性能受到温度的限制,于是某宝买了铜管,某鱼淘了一个120的分体水冷机,为了不影响使用(由于本人学生党,还要上网课,怕受影响)就定了一套原装拆机的散热片。散热片到货了就开始刮骨了哈哈哈哈
黑色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直接打磨。
打磨完成后,是不是盘的很圆润,,,
(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图传不上来)
随后涂抹上锡浆,用夹子夹好,上焊台!(过程过于忙碌忘记拍照)

最后成果是这个样子。来个合体照片!哈哈哈(原来是黑色图层,外面吐了一层橡胶)主要是怕铜导电,上机测试!

再来个上机照片

下面进行测试,大家直接看测试图吧

这是没有开水冷,用的鲁大师烤机,
前边温度上升慢是因为铜管里有水,

打开水冷后降温相当明显,后续直接稳定六十度左右,看来改装还是比较明显的!

算一算总共的花费:
分体水冷外机120软妹币+散热管(其实是两套,第一套改装废了)60*2软妹币+铜管30软妹币= 总共270rmb,哈哈还可以吧

网友A:
这样不方便移动,笔记本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方便移动,笔记本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使用了

其实个人觉得还好,出远门直接把快拆管拆掉就可以了,确实有点麻烦,如果不用水冷了也可以拆掉水冷直接用的,原装的散热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B:
厉害,之前看到有淘宝店专门有改水冷的服务,和楼主这个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之前看到有淘宝店专门有改水冷的服务,和楼主这个方法一样。

是的,某宝改装店有很多的

网友C:
成本还是有点高了。。。之前自己折腾有考虑过低成本的,不用冷排,直接水桶加个12V水泵就行,估计一套下来百来块钱就行
但是强迫症折腾完后。。。花了快500:mad:
老外星人重生记—Alienware17笔记本电脑爆改水冷散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544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牛!!
支持折腾!!

网友:
这高度原机箱可以放进去吗?

楼主:
不影响原来的机壳的,不想用水冷或者要拿出去不带外机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快拆口拆下来

网友D:
直接把下面黑色的热管改成水冷,效果更好,你这个只是给下面热管散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下面黑色的热管改成水冷,效果更好,你这个只是给下面热管散热而已 ...

主要是后期还要出国用,不想改变原散热,不过这样效果也是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还是有点高了。。。之前自己折腾有考虑过低成本的,不用冷排,直接水桶加个12V水泵就行,估计一套下来 ...

这个细节很到位,哈哈哈设备也很棒!单240的水排就差了不少!哈哈哈哈

网友E:
想起当年我用牙膏当硅脂,笔记本热管打孔+小水泵循环水压E3的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当年我用牙膏当硅脂,笔记本热管打孔+小水泵循环水压E3的日子……

拿牙膏当硅脂就过分了哈哈哈

网友:
我是cnc的散热模组直接可以接水的2333。冷却液可以用汽车的防冻液,比如固特威的那种无色的,只是有味道。
尽可能在回流路径里加一滤芯给大片的氧化铝杂志滤掉,不然久了很容易到处堵。

网友:
现在笔记本都要水冷了?这么高端的吗

网友F:
水冷,怕漏水!

楼主(2021-05-25):
引用 网友F:
水冷,怕漏水!

只要焊接ok基本没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