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新版24元富格锂电钻拆解,这价格也没谁了

楼主(2021-04-05):
淘宝上低价里面排名很靠前的品牌,24元,这价格也没谁了,质量暴差,模具精度太差了,1,2档用着就能脱档,扭矩限制部分也拧的很沉,拧到15挡的时候,后面就没用了,因为电机功率不够,直接堵转了,夹头也不正,转起来不同心,主轴里面没有轴承,只有一个粉末冶金套,全身再生塑料,全身哦,连电机的叶轮都是再生塑料,电机带屏蔽罩,激光打标歪了,电池拆不开,充电器直充,充电器轻如鸿毛,拆不开,估计里面应该是个容阻降压,不是标准的开关电源,不过24元,确实对得起这价格,赔钱赚吆喝,不过总是用着脱档,这个接受不了

网友:
同款,前几天淘宝弹出来六块多的红包,实付17¥到手,帮别人买的

网友:
几年前一百五六买的25V的,齿轮箱那个铁片已经磨损了,高速挡打滑

网友:
早期好像还可以,现在的已经不行了

网友:
临时用手钻却不知道我原来的跑哪去了,于是乎下单随便买个,想起来就一包烟钱,我买的易博今天到,不知道会不会这么差,

网友A:
一看撸主就是没经验的,这种手柄斜着的用起来费劲,要买那种垂直于主轴的才省劲...

网友:
买回来当备用件和备用电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上还可以用。

网友:
怎么判断是不是再生塑料的?

网友:
也上了一把,同心度不好,晃动大,电池倒是有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撸主就是没经验的,这种手柄斜着的用起来费劲,要买那种垂直于主轴的才省劲... ...

垂直于主轴的????

上个图吧

网友:
大概这个意思

网友:
感觉这种东西,应该都是阿三订的货

网友:
工业垃圾,还不如洋二省心

网友:
新品牌冲销量那种比较好点,得点人气就开始造,完求。

网友:
我也撸了一把,21.6,家庭轻度使用,用着还行

网友:
用得太少了,以前撸的都还没用完

网友:
我原来的虾牌也是很容易堵转,后面换了三星INR18650-33G  10A放电的电池就暴力多了,就是电池比电钻贵

网友:
没人买最近19的那个3.6v电动螺丝刀么,富格的,锁螺丝会比这种电钻好用么

tb推送的,结果那家连披头型号都没写,还是披头只有一种型号?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
现在是没看到拆机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