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神剑--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入手评测

楼主(2021-04-05):
暗夜神剑--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入手体验
白激光作为一种更适用于白光LED不能胜任的诸多场合照明产品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识。譬如舞台光束灯、远程探照灯的特种照明,汽车前照灯和远射辅助照明灯的车辆照明,枪灯类的军工照明,内窥镜光源类的医疗照明等。同时,做为一种在白激光转换过程中,大部分激光能量被转换成宽谱光,发光角度明显增加。这使得在其使用中的安全性远高于纯激光,继而更适用于一些民用的场合 。譬如本文这款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就是利用单色的激光来转换成白光的一种照明技术 ,最终使其成为一款性能优异的白激光战术手电。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

整体概述

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是一款专为军事、执法、探险及户外狩猎所设计的手电筒。单节5100mAh21700电池驱动,尾按磁环双开关白激光手电.它采用AL6061-T6铝合金结构体,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光通量覆盖15-480流明,远射可达2300米。M1X头部直径:61毫米,筒身直径:28.3毫米,长度:185毫米,重量:260克(不含电池)。杰特明M1X采用高效数字化恒流电路;磁环调光+尾部战术开关设计,电池防反装保护,专利温控技术,自动过热保护,定制高透光透镜等。足以应付户外探险,特殊使用等方面的需求。

包装

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包装采用环保轻型防震塑料盒包装,正面是产品型号,射程以及几个重要参数,正中间有产品图片。

细节介绍

逆时针扭开尾盖,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透明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另外由图片可以出,这款白激光手电的硅胶战术环不是通体圆形,而是外圆间隔有几个平面,这个平面在手电的放置中可以起到防滚作用。

U型尾部战术正向开关,战术手电所使用的开关一般是正向开关,正向开关 —— 轻按开关,手电闪亮;重按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 反向开关 —— 先重按开关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此时可以轻按来闪亮或者调光。 正向开关能在战术配合中产生非声音的闪光语言,以求达到“静音通讯”的目的。

大拇指放在U尾部里面空间不拥挤,开关按压力度适中,操作方便,就是戴手套也可以容易操作。

在尾部手指接触到的开合位置有细密滚花,滚花可以增大摩擦力,更换电池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下图可以看到手电尾部的绳孔,M1X 的手绳孔是每边两个,两个绳孔的好处是穿上手绳不会影响倒立功能。不过U型尾部四个角能再向圆弧过渡一点就漂亮了。

尾部镀金双弹簧具备良好的导电性,通过图片可以看到氧化的螺纹接触面以及端面导电的铜接触面。尾部开关组件由压环压紧。具备一定动手能力的行家可以拆开尾部压环更换开关。尾部商家已经标注负极字样。

手电尾部螺纹是矩形螺纹,矩形螺纹螺纹牙型为正方形,螺纹牙厚等于螺距的1/2。传动效率高,但对中精度低,牙根强度弱。矩形螺纹精确制造较为困难。下图可以看出商家已经把螺纹润滑脂均匀的涂好了。

中筒尾部本色平面为端面导电接触面,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螺纹一般经过硬质氧化处理,耐磨性更好一些,经久耐用。

这款杰特明M1X属于头尾双弹簧结构,电池放进手电不按压时高出筒身5mm,与尾部弹簧结合扭紧之后可以在使用或者骑行中不会导致跳档。电路具备温控、恒流等功能,且电路板上有杰特明LOGO标识。

M1X可以简单分解为灯头、筒身以及尾部部分,各部位螺纹连接顺滑不生涩,其它也就没有进一步拆了,主要是水平有限,怕给拆坏了。

M1X可以完美倒立,这是其它一些战术手电所不具备的一种功能。但是不要频繁任性使用倒立功能,毕竟摔一下也是会心疼的。

下图是不同角度镜头下的镜片图片,经过多次反射并且经过三重镀膜镜片处理,既消除了单色激光的危害性,又得到了LED光谱相近的白激光光束。白激光正确使用不具有危害性,但是使用不当还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做为3B的激光等级,尤其不能照射眼睛。

磁环旋转开关顺滑不生涩,手感很好,单手即可操作。在尾部开关打开的情况下,旋转头部磁环可以调节档位,从左到右依次是低-中-高-爆闪-SOS。磁环开关上部有辅助散热的散热槽。

杰特明 M1X配置的电池是带安卓口的5100mAh21700直充电池,如果以后能更新成C口就完美了。

电池正极平面有充电指示灯,充电过程中会有颜色提醒来告知是否充电完成。

简单测试

尺寸与重量
杰特明 M1X头部直径:61毫米,筒身直径:28.3毫米,长度:185毫米,重量:334.7克(含电池)。
以下是和OLIGHT傲雷 神剑Turbo大小对比图片。

手持效果,男人的手感觉大小比较合适。

以下为实测图片,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等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

温升测试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杰特明M1X白激光手电进入48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8.6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7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各档位照度简单测试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这款杰特明M1X白激光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21700电池。

图一是三个常规档位一分钟照度值比较。

图二是480流明五分钟照度曲线。

图三是SOS档位一分钟照度曲线。

图四为一分钟爆闪档位照度曲线。

防水测试

商家介绍防水IPX8,水下2米标准,对于户外活动中,免不了处于高湿或多尘沙的恶劣环境中,手电的密封和防水能力对于保证手电的安全运转和寿命就至关重要。手电的防水问题也是商家所追求的一个品控目标,防水好不好直接影响手电的销量和筒油的购买欲。不过我觉得与防水有关系的主要是商家的品控和各部位密封胶圈的合理配置,毕竟防水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过要记得几点,首先放水前一定要检查各部件是否扭紧,密封圈是否损坏,另外不要把点亮很久相对较热的手电直接放进水里,最后水深和放置时间不要超过商家和行业规定。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夜射实测

这款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主要是适应一些远射用途的特殊场景,例如搜救,军事、指引、信号等等方面。
以下图片是户外480流明档位实测图片,由图片可以看出,效果是震撼的,满足这些场景也是足足有余的。

以上图片可以看出,这款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射程比较远,中心点亮度高,具备
高亮度、高准直度的特点,光线不存在激光散斑现象。

总结

整体来说,这款JETBeam杰特明 RRT-M1X白激光手电做工精细,品控严格,细节处理非常棒。确实是一款经典的、值得入手的手电产品。做为一款特殊用途的白激光手电,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个人建议,我觉得有两点:
1.建议配置一款合适的手电套,出门可以轻装简行。
2.电池更新成C口。

网友:
不说说价格吗?

网友:
不发灯头,没说功率的一律按LED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