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易博角磨机S1M-BY-125

楼主(2021-04-05):
爱淘优惠购里面券后34买的,结果下单第二天又降了5块拆开看做工感觉还行,外壳没什么毛刺,头部是铝合金的,带扶手柄和保护罩,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由于不是专门干活用的,也就偶尔用一下,所以挑最便宜的套餐买。

▲标称功率1250W,商家上面标的1600W,说是负载功率,也不知道信谁,功率计测得空转才380W左右

▲拆开齿轮箱看看,里面有透明的润滑脂,不过伞齿上面好像没涂到,难怪声音有点响,不拆了看看还真不放心啊!!!

▲大齿轮上面明显没什么润滑脂,还得自己用棉签把润滑脂从齿轮箱壳体掏出来再涂到齿轮上,装好后感觉声音小了点。

▲这颗螺丝拧的不到位啊。。。。

▲转子上面有刻字,凹槽也说明做了动平衡,线圈还算饱满吧。

▲定子线圈也还凑合,至少浸过漆了,至于是铜是铝就没去研究了,商家宣传是铜线电机。

▲手柄的盖子可以单独拆开方便换碳刷,输入没有安规电容和滤波电感,考虑到价格,没有这些很正常。

▲2X0.75的线也够用了,线材还算柔软,外皮普通非硅胶材质,连插头共长1.1米,插头刮了看是铜的。

▲最便宜款好像没提到送保护罩、扳手、副手柄(砂轮片是我的),不过到货发现是有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对于这30多块钱的东西,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当然,指望用它来干粗活也不太现实。对我来说,偶尔用一下的情况下能用个五六年就满足了,这要求不过份吧?

网友:
还不错,电动工具确实越来越廉价

网友A:
大齿轮那里看不出是不是轴承

网友B:
我买了几天了。也是一模一样的角磨机27元。再配个架子切割打磨不用手拿着就比较方便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那里看不出是不是轴承

是轴承,6000z好像,3轴承1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天了。也是一模一样的角磨机27元。再配个架子切割打磨不用手拿着就比较方便安全了。 ...

这个不错,啥时候找点厚铁皮自己D个看看

网友:
机头壳 伞齿下的是塑料的。并非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天了。也是一模一样的角磨机27元。再配个架子切割打磨不用手拿着就比较方便安全了。 ...

过年时29,正好领了27.X的红包,然后就买了,过完年到货后,就一直在吃灰,

网友D:
我那个送了手柄,就是夹片不行,上树脂片抖,换了一对夹片立刻不抖了,干细活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年时29,正好领了27.X的红包,然后就买了,过完年到货后,就一直在吃灰, ...

记得最便宜的车26,铝线没搞头

网友:
能用个五六年就满足?这要求过份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就是大负载不好用,但家用应该够了~~
好评支持一下

网友E:
早就上车了,最早好像是¥19.9吧,,用了各种红包和券,14.9元买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就上车了,最早好像是¥19.9吧,,用了各种红包和券,14.9元买到手 ...

确定吗?我上的车29

网友F:
能不能把开关改到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送了手柄,就是夹片不行,上树脂片抖,换了一对夹片立刻不抖了,干细活一点问题没有~ ...

奇怪了。,夹片还会引起抖动?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啥时候找点厚铁皮自己D个看看

一套也就5-6元钱还D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把开关改到上面?

内部没空间了,这个不太好改

网友:
下手早了,当时34元拿下的。用了一下就坏了,打开看看是定子线圈引出线脱焊。修复后不错。
本来就是偶尔需要的东西,没有它,真费劲。

网友(2021-06-20):
再配个架子切割打磨不用手拿着就比较方便安全了。

能否加个自恢复开关?松手就停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