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3串的保护板是不是均衡没有起作用?

楼主(2021-04-05):
各位大佬,帮我13串的保护板是不是均衡没有起作用,买的二手的,我用了半年,54.6付只能充到53付,压差有0.2付,我看缺少几个mos管,能不能补上去,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不需要,,,有保护均衡电路了,,,均衡电路本身就会消耗电量的,,,电压会低一点点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那组低,单独补充一下。再用用段时间看看升高了没有

网友A:
mos管和均衡没有关系

保护板看起来是有均衡的,同样充电器以前可以充到54.6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和均衡没有关系

保护板看起来是有均衡的,同样充电器以前可以充到54.6V吗? ...

以前可以,现在只能充电53副

网友:
有的电池老化了,这个如果没坏就是这样的,空着的是16串用的。

有人在旁边的时候多冲冲吧,连续冲8小时看看电压多少,另外就是看看充电器有没有问题,充电器有没有拿错。

网友:
看样子,这个保护板是有均衡功能的。

充不满,可能是某一节容量太低了,均衡也帮不了它。

充满后,你用万用表把每一节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某一节都超过4.2v了,其他的都没有,那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