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安特XTC-800,油刹,左刹失灵,估计油刹漏油,请教大家怎么办?

楼主(2021-04-06):
捷安特XTC-800,油刹左刹失灵。左刹捏到底毫无压力,估计油刹漏油,请教大家怎么办?

网友:
正常情况下怎么会漏油?
还是去车店看看比较靠谱。

网友:
原来好用吗?还是一直不好用?去车店靠谱些。

网友:
油刹漏油要先检查刹车线是否打滑,油刹机构是否能动作。否则就要更换后轮的刹车总成。

网友:
漏油不是能看到吗?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侧放油路进空气,如果快速压几次把手就有点刹车就是进空气,

网友:
捷安特不是终身保修的吗,去店里面看喽

网友:
拆开重新灌油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借给别人骑,左边的刹车摔过。右边的刹车正常。想先灌油看看,重新灌油有没有教程。不行再换整个刹车。

网友:
网上买一套灌油的工具和油,稍有动手能力,搜个视频看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