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有没有可读优盘内存颗粒通用型线路板?

楼主(2021-04-06):
我这里有很多不同主控芯片有问题的优盘,能否通过技术制作一款可以直接读任何主控芯片优盘中的内存颗粒储存信息的通用线路板?

网友A:
你说的读内存颗粒储存信息指的是读出来闪存颗粒的ID,制程和容量?还是读出里面存储的数据?

如果想读闪存颗粒本身的信息,可以用测试架。如果是想读闪存颗粒里存储的内容,估计得用FE或pc3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读内存颗粒储存信息指的是读出来闪存颗粒的ID,制程和容量?还是读出里面存储的数据?

如果想读闪存 ...

想读闪存颗粒里存储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读闪存颗粒里存储的内容

那就比较有难度了,估计得用FE或PC3000这些高级工具。而且最好知道原来的主控型号,因为不同主控,固件不同,算法不同,知道原来的主控型号,好匹配算法,找到数据的难度会低一些。

如果不清楚原来的主控型号,或者是一些冷门主控,找到数据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如果找人恢复,费用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