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2011年格力KF-35W/C20-3空调室外机

楼主(2021-04-06):
2011年格力KF-35W/C20-3空调室外机

铭牌

拆壳

台湾瑞智压缩机,惠州产

压缩机数据

压缩机电容, 上海皓月电容30µF

风机电容,上海皓月

凯邦交流电机

保温棉可能是压缩机锈蚀杀手

网友A:
不知道哪个是格力的“核心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个是格力的“核心科技”。

怎么组装在一块,让其工作10年再须维修的工艺方法

网友:
还是定频机来的简单,修起来便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个是格力的“核心科技”。

“核心科技”就是把无吹成有。

网友B:
压缩机应该是换过,制冷量都4510了,而且格力似乎不在空调里用瑞智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应该是换过,制冷量都4510了,而且格力似乎不在空调里用瑞智压缩机

制冷量是对的,就是1.5Pd机器
瑞智有两个计算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应该是换过,制冷量都4510了,而且格力似乎不在空调里用瑞智压缩机

早期的格力就是用品牌这压缩机,凌达也是格力收购的压缩机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格力就是用品牌这压缩机,凌达也是格力收购的压缩机厂家。

老格力其实上海日立(海立)、华润三洋和广州三菱用的多,低端偶有一些庆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