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个增压花洒

楼主(2021-04-06):
有个增压花洒侧漏了,扔了也是扔,不如拆开看看结构。
外观(开拆时想起来不照片了,只好拼一下了)。这个增压花洒效果还是很好的。可惜的是时间长了,固定钢网的塑料老化断裂,四边锁不住水了。

花洒钢网的正面,有很多排列成环状的小孔:

放大点:

透过光再看看:

这是钢网的反面,可以看到,每个小孔比正面的要大。也就是说,钢网上的开孔是圆锥型的,内大外小。

放大了看看:

花洒的储水腔,没什么特殊的设计,就是空间大:

这么简单的结构,为什么有些廉价的仿制品却形似神不似呢?

网友A:
增压毛线  只是孔小而已

网友:
是的,基本是靠小孔达到增压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压毛线  只是孔小而已

你说的是那些做工粗糙、偷工减料的廉价货吧,那些几块一个,确实没有增压效果。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也是侧边漏了,扔了

网友C:
看上去方形款不容易拆修,之前透明壳圆形款头部可以拧下来,清理下喷头堵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方形款不容易拆修,之前透明壳圆形款头部可以拧下来,清理下喷头堵孔。 ...

透明圆形头的,怕摔,摔了就坏了

网友:
没外加动力何来增压?充其量只是“保”一点压力而已,就是各个孔的总面积略小于水管最小面积,使得自来水压力来到喷孔处基本保持,所以那些小孔极小,总数也尽量少,不然就不会喷出花而是淌鼻涕了。

网友D:
我也有这样一个,也是侧边漏了,现在吃灰,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
水流压力不变,增压个毛线,这类东西就是智商税的。。。。包括电动车增程器什么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样一个,也是侧边漏了,现在吃灰,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这方形的,铁定修不了。

网友:
我也买了,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也是侧边漏了,扔了

你扔啦???

网友:
我也有一个,爱堵,后来就抛弃了,这个出水很细,那感觉很爽。

网友:
小流量.用着不爽.

网友:
所谓增压花洒就是把流到变小吗

网友:
换个塑料胶垫又可以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