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功耗和CPU制程、TDP,哪个更重要?

楼主(2021-04-06):
板子的功耗,到底和哪些因素有关系?

网友:
制程越先进达到同样算力需要的能耗越低。

网友:
CPU制程,电源效率。就这两个。。CPU制程,电源效率。就这两个。。CPU制程,电源效率。就这两个。。CPU制程,电源效率。就这两个。。

网友:
cpu性能里缓存也非常重要

网友:
一般情况下,同样制程的,同功耗(或者说同TDP)的cpu,性能一般差别不太大,这里可能还牵涉到一个架构,个人觉得架构改变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应该影响不大。当然,板子还有其他外围芯片,也要考虑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