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菲利普剃须刀(PHILIPS HS199)

楼主(2021-04-06):
第一步,取下刀头

第二步,取下充电座尾部金色卡座

第三步,上下盖卡环
不用取完,只需要撬开一半,就能取下主板与电池

第四步,更换电池
上铬铁,焊下接线处

网友A:
飞利浦低价剃须刀快和南极人一样了,除了牌子没问题,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

网友:
汤浅电池,有下本啊,可惜非利普已经完蛋了~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不行了。。。。

网友:
掏老飞利浦换新刀网新刀头

网友:
现在飞利浦是高瓴的了

网友B:
有个和这个长得差不多的HS190当时买的时候花了5佰多,还是装两个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和这个长得差不多的HS190当时买的时候花了5佰多,还是装两个电池的。

其实还是5号电池的旅行款好,配上4节充电电池,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低价剃须刀快和南极人一样了,除了牌子没问题,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 ...

飞利浦已经卖掉了,早不是荷兰那个了

网友(2024-09-14):
买过一个,花了380多大洋,用了不到两年就转不动了,后来自己拆开换了电池

网友(2025-07-06):
正好准备修了。有帖子 方便多了

网友:
内部很简洁,换上去的是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