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ts10电脑棒如何无损拆开

楼主(2021-04-06):
这个电脑棒平常一直拿来当htpc电视用的,最近一断电就进入bios,怀疑电池cmos没电了,但是拆到这里螺丝拆了就拆不下去了,不敢太用力,怕拆坏了,有人拆过吗怎么无损拆下来

网友A:
不用再拆了啊,,电池就在上面的,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CR1220          3.0v

网友B:
两边应该是两个环形的堵头,把螺丝拧下来,两边的盖子往外拔

网友:
我有一个英特尔的电脑棒,结构也是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再拆了啊,,电池就在上面的,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

电池连接线在反面,你标记的那个是开关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应该是两个环形的堵头,把螺丝拧下来,两边的盖子往外拔

感觉是的,不敢太用力,怕坏

网友C:
电池直接剪线接一个新的上去就完了,拆了还麻烦,这种东西少拆好,多拆几次说不定就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直接剪线接一个新的上去就完了,拆了还麻烦,这种东西少拆好,多拆几次说不定就虚焊了 ...

剪线的看着不舒服,不过可以采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直接剪线接一个新的上去就完了,拆了还麻烦,这种东西少拆好,多拆几次说不定就虚焊了 ...

不喜欢剪线的操作,不过拆不下来的情况下可以采纳一下!

网友D:
具体是什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什么配置呢

这玩意不讲配置,能看电视就行,比安卓盒子用起来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讲配置,能看电视就行,比安卓盒子用起来舒服!

一般都是3735 2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