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AMD 4X 760K CPU断针换针

楼主(2021-04-06):
电脑店4元淘了个断针AMD CPU(翻车鱼不要捡,惨痛经历),断针弯针还行,断了16根,包含自己修正断了2根。
直接开干,上焊油取断针座。

找了个754 CPU,CPU完好,本来做型号收集,可是一直没能做到,只好牺牲它了。针脚规格一样,取针多取一部分,防止装时遗失不够又再去取一次。

花了亿点点功夫,终于植上。焊油明显发黑,温度高了亿点点,时间长了亿点点,毕竟第5次没经验。

清洗干净,看着舒服多了。

最后烤机打了几盘和平精英正常。

总结经验:
  1、部分弯的针摆正后发现锡融化后针会倾斜,这时只要保证焊盘针平整可以到最后再矫正。这个期间浪费很多时间摆正。
  2、矫正针脚最好是整排做十字架修正,如果镊子单根修正需要非常熟练,没有肌肉记忆容易修正过度再次断针。
  3、清理焊盘后用有铅焊锡上焊盘(不能太多,平整就好),一个补针时温度可以降低,且旁边的有铅焊锡达不到熔点不会被影响到。
  4、CPU最好预热后再加温,这么对CPU热损伤降到最小(提高成功率)。

网友A:
到最后也没看到怎么操作的

网友B:
好手艺!就怕长期高负载运行容易虚焊

网友C:
手法,重点是焊接方法和手法,来点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最后也没看到怎么操作的

就是跋出来,放回去就可以了。手要稳。两手操作没法拍照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就怕长期高负载运行容易虚焊

CPU要达到240℃才开始融化,要到这个温度CPU早就冒烟了。虚焊是不可能,经常插拔CPU有可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法,重点是焊接方法和手法,来点详细的!

温度350℃,风量4,拆,回焊温度280℃风量3档。

网友D:
AMD的断针至少比intel的座子断针好修多了,不过楼主这耐性也是可以的了,我最多修2,3针,多了才懒得修

网友:
760K好像性能还过得去,只是功耗高了点....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厉害了,表示我都是直接扔掉的哈哈

网友:
据说可以直接在断针的主板孔里塞一根稍微长的铜丝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D的断针至少比intel的座子断针好修多了,不过楼主这耐性也是可以的了,我最多修2,3针,多了才懒得修 ...

没办法啊,最近10400F涨价,只能看AMD的了,救活这个就不需要升级了又可以再战3年。

网友E:
修断针 热夹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断针 热夹最好用

针脚导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针脚导热?

对的 焊盘涂锡浆 热夹针脚加热  用合适的不锈钢针头也可以

网友F:
如果有相对应的BGA钢网会好弄很多,针套钢网,不会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 焊盘涂锡浆 热夹针脚加热  用合适的不锈钢针头也可以

那个台费劲了,风枪可以植的比较快可以连续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相对应的BGA钢网会好弄很多,针套钢网,不会乱跑。

那么没必要,风量小就不会乱跑。关键是手别抖。

网友:
这太难了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