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永胜电源定时器,定时关的指示灯故障

楼主(2021-04-06):
一年前买了个电动车的充电定时器,主要是省事吧,一般定时充几个小时就关机了很方便。然后最近发现充电器定时关的指示灯变得很暗了,几乎看不见(LED指示灯没坏),因为这货是2个挡位的,可以定时开和定时关。我一般使用定时关的功能

上图是定时关时候的显示,指示灯很暗很暗。

这里是定时开的,指示灯亮度正常

附上拆机图,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最有可能是哪些件坏了?会不会就是那2个红色的硝基特二极管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A:
量量那个蓝色的安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那个蓝色的安规容量

好的,感谢。我有个疑问,如果是蓝色安规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无论是“定时开”或者“定时关” 应该都是很暗才对的。

网友A:
定时关时继电器要用电流吸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有个疑问,如果是蓝色安规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无论是“定时开”或者“定时关” 应该都是很 ...

里面有个继电器,继电器在吸合或者断开时总有一个状态是要消耗一定的电流的,因此供电不足的时候在某种状态下灯变暗也属合理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关时继电器要用电流吸合吧

好的,感谢帮忙~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继电器,继电器在吸合或者断开时总有一个状态是要消耗一定的电流的,因此供电不足的时候在某种状 ...

好的,感谢2位的帮忙,解释的很清楚,谢谢哈~

网友C:
我感觉既然定时部分好用,安规电容应该没问题,还是看一下贴片LED和与之串联的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稳压管两端电压看够不够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虽然简单,倒也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既然定时部分好用,安规电容应该没问题,还是看一下贴片LED和与之串联的电阻是否有问题。

...

感谢帮忙,昨天回去换了个安规好像确实指示灯显示正常了。先用几天看看,如果还有问题,那到时吧这个电阻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