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OS/2 好玩吗?据说是相当不错的操作系统

楼主(2021-04-06):
当初对比于DOS,据说 OS/2 是相当不错的操作系统,由于推出时间较晚,以及麦克柔DOS的无耻垄断,才未普及。
好象 OS/2 没有 “640k内存、8字节文件名”硬伤。
好象 OS/2 可以一键切换DOS状态(兼容)。

网上有OS/2的使用截图,借此可管窥大概:
https://guidebookgallery.org/screenshots/os221

1、印象中,OS/2 也是“字符+命令行”界面,为何出现上述的图形界面?
2、奔腾1代台式机。 OS/2 系统好玩吗?之下的游戏多吗?之前一无所知,有必要折腾吗?
3、同样,DOS时代的UNIX,好玩吗?之前一无所知,有必要安装折腾吗?

网友:
我还记得,不过没玩过

网友:
OS/2是Operating System 2的缩写,意思为第二代的操作系统。在DOS于PC上的巨大成功后,以及GUI图形化界面的潮流影响下,IBM和Microsoft共同研制和推出了OS/2这一当时先进的个人电脑上的新一代操作系统。最初它主要是由Microsoft开发的,由于在很多方面的差别,微软最终放弃了OS/2而转向开发Windows“视窗”系统。OS/2则由IBM独自开发,在发行了若干个版本后,最大规模的发行版本是于1994年发行的OS/2 Warp 3.0,是取名一个电影中的角色名称,这个版本是第一个运行于X86体系的PC之上的32位操作系统,早于微软的Windows 95上市。Warp改进了按照界面和加强了对外设的驱动支持,还随系统包含了一组名为“Bonus Pak”,里面有12种应用程序,如字处理和传真软件等等。随后的升级版本是OS/2 Warp 3 Connect——一个加强了网络支持的版本。而代号MerlinOS/2 Warp 4,这是最后一个公开发行的OS/2的版本。在与Windows的竞争中,OS/2最终失败了。随后IBM也发行了若干个版本的升级,但仅仅是小范围的使用。据说在金融和银行等行业中,有部分系统依旧在使用OS/2。

网友A:
OS/2其实活在很多MP3和MP4和MP5里,它比winCE还小,支持的cpu更多,当年很受不少厂家青睐。

网友B:
记得快毕业那年,银行在教学楼装的atm就是运行的os/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S/2其实活在很多MP3和MP4和MP5里,它比winCE还小,支持的cpu更多,当年很受不少厂家青睐。 ...

现在没有用这一操作系统的了吧

网友:
被windows95降维打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用这一操作系统的了吧

嵌入系统里还有人做这个,不过新的不太有了。

网友D:
OS/2 本来挺好,十分有希望取代windows的地位。搞砸完全是因为IBM的定价策略。IBM为了推广自己的PS/2计算机硬件,只授权自己的PS/2 台式机系列安装OS/2。从名字就看得出,这原本就是一套的。跟小型机AS/400; OS /400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套路。

结果PS/2定价太高,安装windows的兼容机只要它一半价格。PS/2 还用了排他的的MCA BUS没有兼容硬件,IBM又挖一个坑,软件硬件的钱都要赚。PS/2在美国也只有政府机构和银行什么的在用,基本算半扑街了。那时候国内基本就没有几个用得起的。后开再开放授权降价改大众化的ISA BUS,OS/2拆分出来单独上市,但是缓慢的决策到执行下来已经晚了。windows+兼容机已经成了气候。IBM里头一半是天才另一半是笨蛋这个说法一点都没错。

网友:
虚拟机上应该可以运行,OS/2安装盘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
还真用过,那时候在工厂上班,喷码机用的

网友:
IBM在微机方面推出的软硬件其实不错,但是好像不太注重这个市场(或策略原因),玩一把,没有太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OS/2 本来挺好,十分有希望取代windows的地位。搞砸完全是因为IBM的定价策略。IBM为了推广自己的PS/2计算机 ...

顶一个!
IBM里头一半是天才另一半是笨蛋这个说法太到位了。

里面的天才成就了PC和Thinkpad,结果被笨蛋搞砸了。

网友E(2021-05-24):
ibm总是不倒闭,让大家很无奈啊

网友F:
用虚拟机装就行,我试过从1.x一直到warp4.x,都可以装的,感觉有点像win9x的风格,可以怀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ibm总是不倒闭,让大家很无奈啊

IT信息产业是美国绝对要狠抓不放松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IBM这种体量太大,跟美国政府关系紧密的倒闭了也是肉烂在锅里。 即使真要倒闭了只有两种结局:不是突然美国白送一个政府大单救市拉一把,就是看不见的手指挥谷歌、微软这样体量差不多的美国公司去接盘。信息高科技一步也不会放松。外国公司想挖墙脚白嫖、或者等竞争对手慢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B:
记得快毕业那年,银行在教学楼装的atm就是运行的os/2

我在2003年的时候,在一个北京公司驻郑办事处待过,就是对工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进行维护
当时维护的有两个品牌机器,富士通和上海迪堡
其中富士通的机器软硬件架构明显要老,用的就是OS/2操作系统,跑起来界面很像Win3.x
迪堡的机器跑的是Win98
不过都是英文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虚拟机装就行,我试过从1.x一直到warp4.x,都可以装的,感觉有点像win9x的风格,可以怀旧 ...

OS/2操作系统,应该没有中文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OS/2操作系统,应该没有中文版的吧??

有中文版,那会基本上就是对标Windows的,但那个汉化不稳定,直接上英文版比较好

网友:
是图形界面,好像是和win32有点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