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p900开卡后更新固件问题 识别不到版本号

楼主(2021-04-06):
手里面有个sp900突然不识别重新开卡后更新固件软件识别不到版本号  你们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重新开卡刷了公版固件之后,原厂的软件不识别属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刷了公版固件之后,原厂的软件不识别属正常现象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升级不了?
本来还想升级下看看呢

网友:
升级不了了。。因为不是一个系统了

网友B:
笑死/你用的NC这个LIC文件解出来的包开卡威刚/威刚肯定不认啊/你只能用威刚LIC解出来的包才行/SF2281开卡后正常一般不要更新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笑死/你用的NC这个LIC文件解出来的包开卡威刚/威刚肯定不认啊/你只能用威刚LIC解出来的包才行/SF2281开卡后 ...

大佬,好像不对呀

他用的是SF的官方升级工具,明明就认全了,而且只要勾选,就可升级了

31026本来就是SP900 128G开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刷了公版固件之后,原厂的软件不识别属正常现象

他在生成MFP时设定问题,不存在开完卡就认不到的问题,因为都原厂量产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好像不对呀

他用的是SF的官方升级工具,明明就认全了,而且只要勾选,就可升级了

那是通用版工具/你用威刚这个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好像不对呀

他用的是SF的官方升级工具,明明就认全了,而且只要勾选,就可升级了

那是SF通用版的更新工具/你用威刚专用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SF通用版的更新工具/你用威刚专用的不行

你不看下,那就SF官方工具,其它的也多个标而已?不然要啥工具?

我用的不就跟他的一样?哪不同了?

网友:
他就没在装置前打勾,要怎升韧体?
生成MFP就写了NC,当然就NC呀?
图片都一样,怎又威刚的?

看来我老花度数深了,要配眼镜了

网友:
NC=脑残?
应该用NA,也就是自动识别版本号
NA=脑癌?

网友:
可以用ADATA SSD TOOLBOX升级重新开卡的SP900,不过下载下来的6.0.7版只适用于2242规格的SP900NS34,里面共4个VIC
ID分别为:33122 33123 33179 33184

网友(2023-11-05):
固件号也挺关键的

网友:
啥年头的坟都刨出来了

NC是啥意思? 脑残? 电路里表示未连接,  这里提供教程的大佬忽略了,解包固件那里应该填NA,然后才能用开卡工具升级固件。

如果要想威刚识别并升级固件,有2个条件,一是开卡固件版本低于威刚最新公布的版本,二是smart表、开卡时型号设置必须与原厂一致,两个条件满足,就可以用威刚官方ssd工具箱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