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假货金士顿v300 60G双贴改4贴128G怎么跳线

楼主(2021-04-06):
手上刚好有2块一样的固态,想把两个固态合并成一个128G的,这块固态主控是SM2246XT 8贴的板子,实际只有2片闪存颗粒,想改4贴128G,但是不知道怎么跳线

网友A:
本来就是假货,不值得折腾

网友:
我 有2个128g 固态  开卡不会  一个是2246x 一个是2258k还2256g的   短接可以找到主控  不会玩  有人帮忙吗 也可以100谁要拿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假货,不值得折腾

我们这种人就是喜欢折腾,两个60G合并成一个120G,废物利用,丢了又可惜

网友:
手里有几个120G的

网友:
正面4贴能认全16CE能不能开不清楚,单CE的正反面同位置。我的颗粒没参数改不动你可以试试,有大佬研究了跳线你翻翻看

网友B:
先把rc电阻反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rc电阻反转试试

你说的是RC9-RC16这几个吗?

网友C:
这板子先贴正面4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先贴正面4贴

需要跳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