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款20V锂电组多加一并天鹏10C锂电及外壳增高

楼主(2021-04-06):
原本2并5串的牧田款20V锂电组,用着不够力

3.76元一节买了10节天鹏10C18650锂电。本想再做一节2并的电池,宝上看了一下保护板和外壳的价格。算了还是把原电池多加一并得了,不需要多花费。

剪点镍片组合
点焊机出动
包裹一下极片位置
外壳露肚脐眼了,需要增高18mm
一开始自己画了模型,后又找到人家原装电上的增高件模型,比我的精细多了。与我们的山寨外壳有稍许差别。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132485打印文件附在最后,就是不知怎么修改成不花费35M币。在网站上去下载吧
兴冲冲开打印机工作,没想加热棒烧断
工作量不大,好多年了才第一次出故障
花十多元买了点配件,喷头,12V40W加热棒6*20,100K热敏头

换上加热棒
喷头一次没堵过

换上100K热敏头
组装好挤出头
2小时打印好

找35mm长的螺丝固定外壳
原装电池外壳要精细些,山寨货外壳多了一些呈现出一个细腰身。能用就不修改了

Makita 18v cell spacer upgrade 5-10 cell .zip

牧田20V锂电增高件

网友A:
缺个打印机怎么办

网友B:
不同电芯、不同容量、不同内阻就直接并,电池坏的更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个打印机怎么办

楼主用3d打印机帮忙打印一个3d打印机

网友:
默默点赞,没打印机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电芯、不同容量、不同内阻就直接并,电池坏的更快的.

这是同时并上5只电池,只要保证5只电池一致性好就没问题,不破坏原有的平衡。

网友:
失去了轻便的意义。

网友D:
这是脱了裤子放屁,有卖3并电池壳的,6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脱了裤子放屁,有卖3并电池壳的,6元一个。

好歹是有打印机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同时并上5只电池,只要保证5只电池一致性好就没问题,不破坏原有的平衡。 ...

并在一起的三电芯有一个内阻相差大就会对其放电、充电是容量低的先充满,容量高继续拉大差距,反复循环、可想而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在一起的三电芯有一个内阻相差大就会对其放电、充电是容量低的先充满,容量高继续拉大差距,反复循环、 ...

你的中学物理白学了。几个元件并联,他们的端电压是相同的,三节锂电池并联充电,无论每节容量大小,它们端电压是同步上升的,也就是同时充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中学物理白学了。几个元件并联,他们的端电压是相同的,三节锂电池并联充电,无论每节容量大小,它们 ...

哈哈、初中物理真的没学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中学物理白学了。几个元件并联,他们的端电压是相同的,三节锂电池并联充电,无论每节容量大小,它们 ...

充电时应该如你所说,但放电时就不同了,容量小的会成为负载被反向充电,形成分流拉低整体输出功率,越到后期整体功率拉垮越严重,由于电池并联相当于无保护反向充电,后果可能会较严重。

网友B:
看文字、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时应该如你所说,但放电时就不同了,容量小的会成为负载被反向充电,形成分流拉低整体输出功率,越到 ...

并联情况,充电放电是一样的,并联的几块电池之间不会发生反向充电。反向充电发生在串联放电的情况,在没有保护板保护的情况下,一节或一组并联的锂电池在电放光了后,如果继续用,其它的电池会对其反向充电,被反向充电的电池会立即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文字、字数补丁

你说的并联时同时接入可能实现吗?或者允许有极其小的时间差?差多少?一毫秒还是一秒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电芯、不同容量、不同内阻就直接并,电池坏的更快的.

不用太纠结,老外玩电池的看了好多个都测个电压直接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脱了裤子放屁,有卖3并电池壳的,6元一个。

谢谢坛友 哪里 来链接 不包邮的话就不用了 还是lz这样比较好

网友:
焊点漂亮,电容点焊机吗?

网友:
请问楼主3.76元搜不到提供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