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请教一下华为手环 充电触电如何分辨正负极

楼主(2021-04-06):
充电器卡扣不知道放哪儿了,找不到了,想用电源充,如何分辨正负?充反了会不会有事?

网友A:
你最后一张图,传感器在下方,触点在上方的图,左正右负 5V输入 我拿我的座子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一张图,传感器在下方,触点在上方的图,左正右负 5V输入 我拿我的座子测的 ...

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4-27):
楼主按左正右负充上电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左正右负充上电了吗

同问,20天了,按左正右负充上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20天了,按左正右负充上电了吗?

感谢二楼提供,左正右负,确实可以充电,建议焊接好再充,接触要稳固才行,充完再焊下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20天了,按左正右负充上电了吗?

实际测试,正确,可充

网友(2022-06-07):
荣耀5手环,实际测试,正确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