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730 也有8M门??

楼主(2021-04-06):
假期拿出ssd通一电,结果over了,大家有什么招?SE也试过,Linux也试过,结果lock了

网友:
好可怕,我的电脑1.5T硬盘都空闲很大。。你们这都装了什么啊。。

楼主:
intel 730 240GB

网友:
你现在还认得到型号,用可启动ISO档的韧体更新。

去做一次,不要等进了ERROR MODE
=
忘了说,副作用,可能就是清0

网友:
英特尔准确来说所有盘都有8M这个机制/掉固件/断电异常都可能8M/可以试着用ISO更新一下固件

网友:
我的730今天也碰到8M门了,头大中,明天准备挂从盘用镜像试试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
我觉得固态厂商是不是要搞个双固件模式了,就像早期的超频主板一样有双BIOS,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用。

网友:
我的80g intel 320  也是8m  还躺着呢 不会搞  有大神教下吗

网友:
试过了,pm,hddserase,官方的都没用,intel太恶心了,还加锁。无解啊

楼主:
首先用pqmagic进行SE,无效,又进入Linux控制台,用hdparm命令,不会用,反尔lock了,又用intel iso固件升级,无反应,最后hdat2用上了,无法解锁,强制擦除3%就终止了

楼主:
闲鱼上看到给730 480g也是8M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