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假dash充电器 去掉配重

楼主(2021-04-06):
1、暴力拆开(其实细心点还是可以不暴力的)

2、一面板,强电输入加弱电管理芯片(反正我第一次见这种),芯片让抹掉了字。

3、另一面板,强电加弱电(真第一次见分开两块板的强弱电)

4、焊掉第二块板,露出配重,暴力拿掉。

这个电源用了很久了,功率感觉还好,虽然达不到5v4a但是3.5a是没问题的。最近发现充电慢,手痒拆开看看,发现电容爆了一个,换上好了,最牛的是这家伙尽然在低压部分使用固态电容。

网友:
带满载3.5A 10分钟后摸摸输出电解,烫手指的话?最好加大容量或再并联一个
如果有表可不开壳,测5V纹波电压有效值不超100mV,那也没事。

网友:
拆了配散热就没了

网友:
高仿货,做工和用料还可以,带载能力弱了些,还可以用。

网友:
顺便可以把配重的位置改成钽聚合物电容阵列,优点厚度比普通固态电容合适,缺点钽聚合物电容贵。

网友:
原装的也是到不了4a电流的,最高3.8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