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中置音箱制作一个蓝牙插卡音箱

楼主(2021-04-06):
闲鱼上淘到一个低价3118功放板,收音、U盘无损、蓝芽功能齐全,还有卡拉OK功能,只要15元一块,于是下手买了两块。

收到居然两块都是坏的的,一块是一个电阻没有焊好导至运放没有工作声音小。另一个电源部份接像不良断续无声,当时没有找到原因。和卖家说了后卖家给我退了一个板的钱,卖人家不错,谢谢了。

修好后试了一下,声音还不错,做个小音箱可以的。想自己做吧,手上没有板,还没有工具。

于是,又上闲找了找。实木定做动不动就是300以上,复合板的非定制也要50多块一个空箱。
我想是不是可以找个合适的中置装进去。一搜找到一个20块钱的中置,一看应该可以装这个板子,别的中置都是一个高音两个中低单元,这个是两个同轴。

音箱比较重,卖家包的也算可以,但是收到还是坏了,喇叭掉下来,把倒相管损坏,一个喇叭的同轴高音头也受损。

好在这个喇叭的磁头较大,音质还算可以听听。

后板有掉皮,别的还行。

安装过程简单,没有拍图,就是上面开个孔,里面装个以前淘宝买的12V5A的电源板,没有外壳的那种,好像是5块多。手上没有更大功率的,不过我的喇叭是8欧的,那块板推功率也不会很大,所以不重新买电源了。

这是装好后的样子。

后面的皮空了,所以反过来装了。音箱的接线柱一个孔挖掉引出220V电源线,还装了个电源开关,留了一个孔是装外接收音机天线的。

其实外观有点不满意,要是还能买到同样的箱子,我样重新贴个黑胡桃的皮,然后装个UV表和好看点的旋钮。把功放板装后面板。

这样的效果,就要好看许多。

装好后,音质还行,除了低音差点。反正比一般的小的蓝芽音箱要好听。

网友A:
楼主也是爱折腾之人啊

网友B:
可惜了这个中置,居然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真是超级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这个中置,居然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真是超级尴尬。

必竟价格便宜,我也不好和卖家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爱折腾之人啊

喜欢捡垃圾,房子小点还真不行,哈哈

网友C:
咸鱼上凑了一套音箱,楼主薅咸鱼鱼毛啊

音箱20不贵,运费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凑了一套音箱,楼主薅咸鱼鱼毛啊

音箱20不贵,运费不低吧

嗯,还好,江浙沪运费15

网友:
觉得挺好看的。楼主宝贝不少。

网友D:
蓝牙太容易坏了

网友E:
两个倒相孔被堵了,会影响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倒相孔被堵了,会影响低音

如果堵了倒相孔,我会在下面装2个5寸的辐射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太容易坏了

不会吧,蓝牙怎么会容易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倒相孔被堵了,会影响低音

或者把倒相管移到后板也是可以的。

网友F(2021-10-06):
值得尝试,但最重要的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值得尝试,但最重要的单元。

这对喇叭还不错的,我给我老爸玩了,他也喜欢听。

网友(2021-11-30):
主板在哪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2022-12-19):
做的不错,动手能力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