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台格力空调,冷静王2代室内机,修复挡风板

楼主(2021-04-06):
不要用手硬扳变频机的挡风板。
清洗空调滤网,结果一时手欠,以为变频机的挡风板和定频一样,可以硬板打开,结果一拉就听到“咔”一声,有什么断了,挡风板无力垂下。

打电话找格力售后,维修师傅拆开外壳看了一下,说是什么同步电机的齿轮坏了,要整个换,188元。
………………此处省略一千字
………………
后来淘宝,找到这电机真实名字——导风电机,坏的是导风电机的轴套上连杆,淘宝搜“导风电机轴套”可以买到,裂开的是上连杆8元,邮费6元。

上图
先把上盖拿下来,两边往上轻轻一托一拉就可以

先把显示屏拆下

再把螺丝都拧下来,

共6个

再把侧板拆下,第二个凸起按下去,再向上推(有一个侧板好像还有个螺丝)。

再把外壳后面顶上的卡扣松开,整个壳就可以拿来了。

补一个挡风板,因为我的挡风板是早就拆了,挡风板要打开空调,调到水平位置定住,然后两边轻拉就出来了,是三个卡扣。

导风电机的轴套在右侧,没有拍图,拧开螺丝拿下来

连杆

坏的上拉杆

好坏对比

换上装回去,空调满血复活。

总结,没有相信电器维修的鬼话,省了一百多。

网友:
想想都后怕,刚把家里几台空调清洁了,都是硬掰的

网友A:
要是我这种穷鬼,我直接用烙铁烫铁丝进去了.

网友:
售后就靠这个赚钱。。

网友:
POM热塑树脂的话,应该可以从玩具车拆小齿轮,热熔粘合修复下,如果热固树脂金属陶瓷等没办法了。

网友:
羡慕你这种能直接拆外壳的。。。不像我卧室的富士通1.5P变频。。。
没法拆。。分AB壳。。要拆就得收冷媒,抬下来

不过售后这价格真的是欢乐。。。

网友B:
这个价格真好赚  小手一抖两百离手   不能掰还是设计问题  以前都是减速电机那种慢慢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这种穷鬼,我直接用烙铁烫铁丝进去了.

这跟穷没关系,一般不是太傻的人都会想到这办法。

网友:
管它变贫还是变穷,只要不是过于暴力,99%都不会损坏,昨天我拆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真好赚  小手一抖两百离手   不能掰还是设计问题  以前都是减速电机那种慢慢掰就行   ...

我就是以为是那种慢慢掰可以打开,结果是慢慢也不行,后来把导风电机拆下来,那货转轴根本拧不动

网友(2021-05-10):
弄了好久也没有把外壳抄下来

网友:
售后也要赚钱,请人当然贵!
自己动手有风险,拆不好又弄断弄裂弄坏几处,自己动手弄好了当然省钱!
这修好了特有成就感!!!

网友:
等了那么久才开斋,不宰客都说不过去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刚刚搞定了!!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让售后换肯定不是换这个小件的。
还有人家要养那么多人,还上门服务,还得自己赚一点。你能自己动手就直接不叫售后自己搞定就好了。也不能说别人黑

网友:
上门费 跑腿费 人工费 维修费 等等 收一百多也说的过去 不过还是有点黑了。不过依楼上说烙铁加铁丝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1-07-12):
这个挺好的,

网友:
不用502伺候下?2元

网友(2021-08-22):
问下我室内机出风口2边吹风不能同时,断断续续的,是风筒脏了还是啥怎么清洁风筒

网友:
那问题来了该怎么打开?
好吧,我理解错误,我以为是上面的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