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超级快充头,到手拆解,型号LY-120300

楼主(2021-04-06):
新超级充电头,到手无损拆解
手机电池不行了,坚持时间越来越短。在单位也需要充电了,于是在网上邮购了一个宣称是超级充电头的充电器。非名牌产品,够用就行。
到手了,插电实验,手机界面显示超级充电,还行。但与原装充电头比,很轻,拆开看看用料如何吧,用流行话讲死也是个明白。

充电头插脚和标识

内部引脚到电路板,内壁有胶,没有加配重哦,难怪很轻。

高压整流后电容,400V6.8uF,用料还算实在。

低压侧35伏100uF电容

同步整流输出电容16V470uF

高压整流桥MB10F,50V--1000V1A

U7710同步整流芯片,是一款用于替代反激变换器中副边肖特基二极管的高性能同步整流功率开关,内置超低导通阻抗功率 MOSFET 以提升系统效率。

周边贴片元件也很规整

817C光电耦合器以光为媒介把输入端信号耦合到输出端的光电耦合器,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无触点,抗干扰能力强,输出和输入之间绝缘,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

从所用方案及元件来说,对得起十几元的价值,还要啥自行车,用就行了。

网友:
某多多15块不到的PD快充外加一根苹果快充线。

拆开跟这个差不多,也支持PD快充。

网友A:
就一个470微法,带载5A 10分钟后手摸应该烫手指吧(都不用测波纹电压了)

网友B:
先不说价格,就电路来说,太一般了,高压滤波电容才6.8uF,输出4.5V5A(先不说是不是虚标)20多瓦,就用这么小的电容。

网友:
看着山寨了些,估计有虚标,能稳定工作在20W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470微法,带载5A 10分钟后手摸应该烫手指吧(都不用测波纹电压了)

不可能5A长时间输出,高压电容才6.8,这个配置的话,长稳输出5W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价格,就电路来说,太一般了,高压滤波电容才6.8uF,输出4.5V5A(先不说是不是虚标)20多瓦,就用这 ...

我看开关电源功率都是看高压主电容,基本上每微法差不多对应每瓦

网友:
确实是超级快充,用了之后,手机超级快的换代

网友:
这个,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开关电源功率都是看高压主电容,基本上每微法差不多对应每瓦

按规范设计,开关电源一般高压滤波电容取值为1.2~1.5P(输出功率的1.2~1.5倍)。

网友:
这个不行吧

网友:
这个功率顶多10W,超过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5A长时间输出,高压电容才6.8,这个配置的话,长稳输出5W就可以了

这个对

不果作为维修测试至少带个满载看看波纹,实际那就更放心了(实际波纹要小也就不会发烫冒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价格,就电路来说,太一般了,高压滤波电容才6.8uF,输出4.5V5A(先不说是不是虚标)20多瓦,就用这 ...

470
如果有5A  那波纹电压不低,手指都能摸出纹波不低

网友:
加大高压输入侧电容,在塞得下的前提下,多个并联输出侧的低压电容

网友:
手机都不是有原配的充电头吗?还买这些充电头就没意义了

网友(2021-07-08):
十元买了一个

网友:
用料做工差了 十几块的话可以买个divi的pd头子了 通吃大部分协议的 用料做工比这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