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淘宝上特价2元不到的LED光源模组XYD-12W,拆解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1-04-06):
淘宝上特价2元不到的LED,拆解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估计用的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在110mA左右。

网友:
这个还有变压器,我买的德迈的就一个芯片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的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在110mA左右。

那个9609s7恒流芯片,没查到具体参数,也没有引脚图介召,多少电流不清楚。

网友B:
淘宝上特价2元不到,值了,有链接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特价2元不到,值了,有链接给一个

知给旗舰店。不敢发链接,怕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C:
价格真是无敌了,最简配非隔离LED驱动(好像TB上的都是这种类似的方案),说好不好,说坏也不坏。比阻容的要好些。

网友D:
从灯珠数量上判断,这是12W的灯,至于能不能足功率,就看电源设计是不是足功率运行了,两块不到还是恒流驱动,还包邮,值了

网友E:
没有你说的这价格

网友:
我怎么得要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你说的这价格

店铺有优惠券3元,还有签到红包,算来不到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真是无敌了,最简配非隔离LED驱动(好像TB上的都是这种类似的方案),说好不好,说坏也不坏。比阻容的 ...

就是看中恒流非阻容才买的,阻容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灯珠数量上判断,这是12W的灯,至于能不能足功率,就看电源设计是不是足功率运行了,两块不到还是恒流驱 ...

只要灯珠的数量够,功率低点也有好处,至少发热少寿命长。

网友:
太爱坏了我买的几个全坏了

网友F:
论坛商家卖的24w黄光我用了感觉不错,就是不包邮比较麻烦,于是买了一件40个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F:
论坛商家卖的24w黄光我用了感觉不错,就是不包邮比较麻烦,于是买了一件40个 ...

坛友那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