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金立手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1-04-06):
旧手机,想放车上做导航用,但开机后10秒左右反复重启,任何按键失效,直到电池耗尽关机,电脑无法链接。

网友:
这个手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刷机估计能好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原装电池,检查电池寿命是不是到头了,然后重新刷机;
如果是用的改装电源,在电池触点后面接个电池保护板

网友B:
开机键短路 系统问题 电池都有可能

楼主:
连接不了电脑,刷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原装电池,检查电池寿命是不是到头了,然后重新刷机;
如果是用的改装电源,在电池触点后面接个 ...

原装电池,机子还是挺好的,好象是在一次更新过程中断了电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键短路 系统问题 电池都有可能

电池没什么问题,这机子正常使用才一年时间,原来都很正常。
系统问题可以重新刷,但现在是连不了电脑,估计还是要先解决按键短路问题。
开机键短路怎么解决,拆除按键连接线来判断后更换可以吗?

谢 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原装电池,检查电池寿命是不是到头了,然后重新刷机;
如果是用的改装电源,在电池触点后面接个 ...

原装的电池,这机子正常使用只有一年左右,是在一次系统更新过程中断了电,再启动就这样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去找手机的线刷包线刷一下就行了,很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去找手机的线刷包线刷一下就行了,很好修的

连接不了电脑,看过电脑驱动,只出现了2秒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