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哪个好?

楼主(2021-04-06):
铅酸电池是一种电极主要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的二次电池,它的电解液是硫酸溶液,正极主要成分为二氧化铅,负极主要成分为铅。由于它的技术较为成熟,价格比较便宜,电压相对稳定,故障容易维修,而且制造比较方便,因此普遍应用于汽车启动电池等对电池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领域。

所谓性价比,是指产品性能与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性价比是建立在性能相同基础上的,对于性能不同的两种产品,根本就不存在性价比一说。因此,要谈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性价比谁高,其它条件是铅酸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的性能完全一致或差不多。

衡量电池性能的主要指标包括能量密度、使用寿命、充放电倍率以及造价成本等。在性能方面,铅酸电池除了具备成本优势之外,其它方面与锂离子电池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差距极为悬殊。

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大致在50-70Wh/kg左右,而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已达140-200Wh/kg,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更是高达300Wh/kg。能量密度方面悬殊的距离,是锂离子电池能成为动力电池的根本原因。如果使用铅酸电池作为动力电池,或许电动汽车续驶里程难以突破200公里,基本已经被市场所淘汰。

铅酸电池的充放电倍率比锂离子电池要小得多。如果使用铅酸电池作为动力电池,电动汽车最高车速估计无法突破100公里,也不能使用快充充电,电动汽车实用性根本无法体现。

铅酸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只有300次左右,三元锂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可达1000次,而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更是高达2000次以上。如果使用铅酸电池作为动力电池,基本一年内就需要更换一次电池,电池更换成本也不在小数。

此外,铅酸电池具有记忆效应,环保性能也很差。所以,它在性能方面根本与锂离子电池无法同日而语。由于性能极差,所以哪怕成本比锂离子电池更低,铅酸电池在锂离子电池面前也是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的。这也是新能源汽车之所以选择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电池的原因之所在。

网友A:
存在即合理,铅酸成本低能量密度也低,不适合长时间大功率供电,但回收价格还可以,以48v12ah铅酸为例,一年换一次只需要170元左右,旧电池组回收。锂电同容量大概寿命4年,换一组680下不来,旧的还没人要。优势同容量能量密度大重量轻!

网友:
铅电池结构简单,便宜,可回收利用,不那么娇气,这就是优点.

网友:
按体积算,铅电容量也不小。

网友:
用在电动车上,使用性能锂电比铅酸容量稳定期长,持续放电性能也好,铅酸从装上那一刻开始,每一个充放循环都明显容量减少,锂电就没有那么明显。铅酸也是因为价格,才不被人放弃

网友:
铅酸耐粗用,而且安全性比锂电高太多了

网友B:
前几年铅酸48V12A以旧换新价格有点高要300多还很重要30斤寿命还短,锂电500多,锂电轻便,使用寿面相对长,所以换锂电相当值,现在价格铅酸170,每年换一次四年总价和锂电差不多,但是锂电用4年也差不多报废了,总的来说各有各的优点,当然安全性就是铅酸高

网友C:
铅酸哪有这么便宜,天能超威都要300上下,现在出租房充电很不方便,拉室内充电三元怕爆炸起火,老老实实用铅酸

网友:
铅酸密度还是太低了啊

网友:
铅酸电瓶有记忆效应。这。。。。。。。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哪有这么便宜,天能超威都要300上下,现在出租房充电很不方便,拉室内充电三元怕爆炸起火,老老实实用 ...

现在4812的以旧换新就是200以内,很便宜

网友:
看使用环境,现在后备电池组还是铅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铅酸48V12A以旧换新价格有点高要300多还很重要30斤寿命还短,锂电500多,锂电轻便,使用寿面相对长, ...

锂电500换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哪有这么便宜,天能超威都要300上下,现在出租房充电很不方便,拉室内充电三元怕爆炸起火,老老实实用 ...

我们这48v12ah铅酸以旧换新170

网友:
弄了5台电动车换锂电池就没想过再用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即合理,铅酸成本低能量密度也低,不适合长时间大功率供电,但回收价格还可以,以48v12ah铅酸为例,一 ...

铅酸电池 和锂电池  是两个体系

网友:
怎么你们以旧换新两百都不用?我东莞这边天能超威都差不过要300了

网友:
铅酸的安全性更高

网友:
另外我的铅酸电池从20118年10月买来到现在,还是随车配的电池,总共也跑了也有一万五六公里以上了,目前为止还没见长胖,没过充,合理充电,估计今年还可以再支撑一下

网友:
上面键盘发卡,多打了个1,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