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link 300mbps ap tl-ap301c v2.0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1-04-06):
我的tp link 300mbps  ap,型号  tl-ap301c v2.0  ,被我用编程器刷成砖了。网上只有 tl-ap301c v1.0的编程器固件,刷入ap,没有无线信号。
请有此型号的把编程器固件发给我,谢谢!---一定是v2.0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ap刷不死breed,成功后试着刷同芯片组的其他固件,都不能用。刷breed前我用编程器夹子夹在ap上直接用 ...

我从来都是拆下闪存来备份和刷breed,用夹子有时候接触不良。我还怀疑有时候用夹子会把电脑上的静电传到路由器上。你拆下闪存刷一下我给的编程器固件,就算art不适用,无线信号也肯定是有一点点的,至少电脑用有线能进AP设置界面的。

网友:
这个不是我的图片吗?我去找找我有V2的固件没有。

网友A:
图片上就是我的机器,原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64
刚才看了你的求助帖,特地拆机拆闪存用编程器读出来,希望你能搞好。
下载要被系统扣35M,大家注意。确实没M下载的,可以给我留邮箱。

网友:
已发你邮箱,注意查收。
wifi名称AP301C
密码12345670
登陆地址我 应该没修改,admin,123456
不行的话你就捅复位键

网友:
ART要用原机的吧,,,,最好提取原机的ART备份到这个固件了

楼主:
刷入坛友11651189提供的编程器固件,进不去web设置界面,无线也没有信号,估计art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入坛友11651189提供的编程器固件,进不去web设置界面,无线也没有信号,估计art不匹配。 ...

我昨天拆下闪存用编程器备份固件后焊接回原机,AP完全正常使用。
电脑设置固定IP:192.168.1.1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254
然后登录AP,用户名应该是admin,密码不是admin就是123456,反正很简单
还是不能进设置界面,你捅复位键试试。
还有,我用的胖AP模式,胖AP模式才能进入web设置界面。
你先拨一下胖瘦转换开关,然后再上电试试。还有,用我完全正常的编程器固件都没有WiFi信号,我估计是你的PA或者CPU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就是我的机器,原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64
刚才看了 ...

而且你不小心点到链接就扣了 再点还会扣   而不是你花钱买了一次之后就不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拆下闪存用编程器备份固件后焊接回原机,AP完全正常使用。
电脑设置固定IP:192.168.1.100 子网掩码 ...

想把ap刷不死breed,成功后试着刷同芯片组的其他固件,都不能用。刷breed前我用编程器夹子夹在ap上直接用编程器做了备份,恢复失败才求助的,也许这样备份固件不合适。